用过天7的请进

楼主(2013-01-17):
请问各位,天7上貌似没有cut嘛,只有hold。
还是要怎么设置一下啊,熄火搞不来啊,
熄火降落天7要怎么设置啊???
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混控,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在控里  油门锁定里设置  混控设置为关  位置设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里  油门锁定里设置  混控设置为关  位置设置为0

那不是油门锁定了吗,我要得是熄火降落,而且开关也只有hold

网友B:
其实油门锁定键就是油门熄火键,二者 不可兼得,所以,只能用一个,混空的话没有弄过,你只要把熄火开了,那个键子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油门锁定键就是油门熄火键,二者 不可兼得,所以,只能用一个,混空的话没有弄过,你只要把熄火开了, ...

可是在设置里没有说,有打开熄火这样的设置,
只有三行:
混空:关
比率:0
油门: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在设置里没有说,有打开熄火这样的设置,
只有三行:
混空:关

出现这个说明开了熄火设置,这时候你拨动hold键,混控:关,会变成开,你可以在飞机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说明开了熄火设置,这时候你拨动hold键,混控:关,会变成开,你可以在飞机上试一下。

恩,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