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卡斯特160 120a电调 疑问

楼主(2013-01-17):
手里2个电调一个120a 一个160a  为什么用着用着,就只能自检11s电池?(12s电池报11s的声音,6s就没事)求解,这种问题大家遇到过没?用返厂吗?2个都是这个问题,导致没法飞了都·····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量一下電池輸出是否有 50V
不然你可以接電腦調 LOG 出來看你入的是幾 V

网友:
一定要冲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量一下電池輸出是否有 50V
不然你可以接電腦調 LOG 出來看你入的是幾 V

电池都是充满的呀····为何6s就能自检6声12s就不行呢?

网友:
电压一旦飞到比价低时,再次插电自检就是11声,充满后是12声,这是正常的,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都是充满的呀····为何6s就能自检6声12s就不行呢?

串接後的電壓如果太低,報響會減少,所以才會說用電表量一下看看
至於為何會減少?變數很多,阻抗,接頭冷焊,防火花電路干擾都有可能,找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同志们的热心回答,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