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控设置四轴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17):
设置参数如下:

1 控里新开一个 飞机
2 把飞机调成固定翼(直机也行,不过调得麻烦)
3 和接收机对码
4 将接收机安装在飞机上
舵机行程(TRVL ADJ)
THRO(油门) H 100%   L 100%
AILR(副翼) L 80%    R 80%
ELEV(俯仰)  L 80%    R 80%
RUDD (方向) L 100%     R   100%

D/R值及EXP值如下

         D/R    EXP
AILE     60%   +40
ELEV     60%   +40
EUDD     75%   +36

油门曲线
0  15   32   46  58  69   78

然后出现副翼有一定量的偏移,如下

右舵

右舵

左舵

左舵

中位的时候明星偏向一边

中位的时候明星偏向一边

楼主:
图片乱了,但图片上有提示,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微调舵机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舵机置中

这个设置后,无法微调啊

楼主:
顶上去,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