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你们有测速吗

楼主(2013-01-17):
多旋翼你们有测
电机
的速度吗,每个电机转速一样的话是不是好飞一点

网友A:
重心是最中心的话~转速一致好飞……如果不是的话会飘的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安装中有时候挂云台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C:
用回路反馈电调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