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图传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3-01-17):
求高手解答,为什么我的5.8G图传,装在四轴上,只要油门推到50%,图传的信号就没了。油门下来后图像马上恢复。我的配置是 WKM飞控+XA650机架+V2216  900KV的电机+天8  2.4G控+天9通接收机

网友:
图传试着换换位置 天线尽量垂直向上或向下

网友A:
图传单独供电了吗?

网友B:
震动啊!你图传安装时做避震了吗?
还有看看图传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单独供电了吗?

图传是单独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被干扰 了,你把图传放开一点, 不要接近马达和电桥。

都放到脚架最下面了,还怎么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啊!你图传安装时做避震了吗?
还有看看图传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

避震没做,但是机架本身的振动很小。图传在没飞起来的时候使用正常。暂时还没放其他机型上测试

网友:
你的飞机走线太乱了,收拾一下吧

网友D:
机子走线好乱

楼主试着把图传拆下来放在飞机旁边推油到50%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
线太乱了

网友E:
电调 电机造成干扰! 做一下屏蔽

网友F:
这情况俺遇到过,可能是发射机频道不匹配,一开始以为是发射功率问题,最近才发现原来是出厂时四联开关拨动的位置刚好哪个频道都不是,发射频率只是与某个固定的接收频率接近,勉强能收到而已。
把发射机换个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俺遇到过,可能是发射机频道不匹配,一开始以为是发射功率问题,最近才发现原来是出厂时四联开关拨动 ...

已经试过了,问题依旧。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走线好乱

楼主试着把图传拆下来放在飞机旁边推油到50%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的情况。

线乱是因为机器还没调好,为了方便才没理线。图传我摆在地上试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 电机造成干扰! 做一下屏蔽

已经用锡箔纸做了屏蔽

网友:
天线垂直向上或者向下

网友:
啊哦。。。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继续关注

网友(2013-04-01):
问题解决了么??????继续关注、解决了的话解决办法共享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