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兔子飞控(带GPS)与云台的连接和设置问题

楼主(2013-01-17):
新手,ATG600机架,玉兔飞控,2212 980KV电机,JR六通接收,如果玩航拍要买什么样的云台舵机,怎么连接?买哪种摄像设备?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100多的云台,行车记录器先练练手吧,摔一摔再买好的吧,绝对是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的云台,行车记录器先练练手吧,摔一摔再买好的吧,绝对是忠告

谢谢指点!我原来有450航线和普通3D的一点点基础,对这个应该有帮助的吧?对了,航拍的话要用什么飞行模式?CF?还是别的?

网友:
多轴不分飞行模式,可以分为纯手动,增稳,气压计定高,gps定高等,可以地面站设计航线航拍。你可能还需要图传,摄像设备要看您个人能力,gopro ,sony nex 5n,sd卡的dv都可以,但不要太重了,就你的2212电机而言,如果是四轴的话,只能gopro了或画质要求不高可以行车记录仪,云台买个100多的两轴云台吧,太多了载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