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平板的修理

楼主(2013-01-17):
除了小的附在大的上借平,还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借平吗?比如,用大一点的刀口尺可以吗?》???

网友:
三块平板相互找平

真正高精度的平板是这么做出来的。也是少有的不需要高精度机床得到高精度产品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块平板相互找平

真正高精度的平板是这么做出来的。也是少有的不需要高精度机床得到高精度产品的方法

三板互研法,确实能得到高精度的平面

网友:
学习了。是三个不平的版互研最后都平的意思吧。

网友:
A配B  A配C  B配C  直到互配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