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图传的接收机天线端ant怎么会接地了呢

楼主(2013-01-18):
今天用表一量,怎么会和地是通的?不解。

网友:
没错,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那在后面装啥样的天线还会有啥区别呢?什么平板,3叶不都是浮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后面装啥样的天线还会有啥区别呢?什么平板,3叶不都是浮云了吗?

通是通了,但不意味着装什么天线,都没用,我试过还是有区别的,我的是2.4G图传,装三叶草在地面测试,目前是1KM图像清晰,闪都不闪,下次再远了测试看看。

网友:
不是,他实际是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