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装在亚托250 DFC上,锁尾太差。

楼主(2013-01-18):
mini vbar装在亚托250 DFC上,锁尾太差,怎样解决,
舵机
是425M.

网友A:
楼主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V8跟250DFC锁尾差有什么直接关系?怎么叫差?是不锁尾还是跑偏或者别的什么 ?请表述清楚,还是个中将哎。。。。。

网友B:
这个,不是差,是很差!
我先将V8装在尾管上,估计是震动太大,金鱼尾严重,放弃;
随后将V8拆壳装入机身,稍有改善,但是感度高了金鱼,小了太软,很不爽;
同样的情况下,又把MB装机试了,把螺距补偿调高,尾巴刚刚的~
现在V8装450上用了,小鸡上MB~

网友C:
V8装450我认为已经是极限了吧。。。
航线有时候还会有海豚跳。。。陀螺增益都到最低了。。。不过之前550陀螺增益60多都没出现海豚跳。。。

网友D:
楼主试试将尾舵机感度调到35(直接输入数字)

网友E:
250尾巴是硬伤啊,

网友F:
个人觉得,250是最容易产生震动的机种。

网友G:
X2用V8尾巴一根棍有木有 250震动排除有点难。LZ排除好了吗?还有尾巴机械问题和感度,三个问题都要排除才能解决。 锁不锁尾和陀螺仪没有直接联系的,亲

网友G:
另外如果不是PRO版V8 陀螺仪上感度不可调,需要在控上调,最后生效感度是V8上+控上。所以有的玩家甚至吧感度调到负数,就是为了得到加起来那个数值。
外加加一点,尾舵机频率要选对,舵机也要好,250比450挑尾巴得多。希望LZ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