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X8120铣床的参数,电机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3-01-18):
铣床没有组装起来,但是电机的铭牌没有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没有办法配变频器。
哪位大侠知道啊!或者是手有做个参考啊!

楼主:
怎么都没有捧场的啊!沙发自己坐啦!

楼主:
这么多浏览的,没有一个留言的!!

网友:
好像 发错 地方了

楼主:
那往哪里发呢?

网友A:
x8120原配的是双速三相交流电机,有九根引线,参数你在本坛搜索找下。
我现在用1.1kw三相电机,电机皮带轮与双槽皮带轮小的一槽尺寸一样,
用了变频器,过桥轮全拆了,
用得正常。

网友:
8120是1.5KW的四八极双速电机,不能接成220v的三角按法,输入端子是9个,轴是28mm的。我的8120换成了1.5kw6极电机了。

网友:
我的换成1.5kw4级的

楼主:
我也想着换个变频器这样就可以用220V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8120原配的是双速三相交流电机,有九根引线,参数你在本坛搜索找下。
我现在用1.1kw三相电机,电机皮带轮 ...

1.1千瓦电机,可以用多大面铣刀盘?

网友:
用80的也刷刷的,看进刀量

网友:
电机低速0.75千瓦,高速1.5千瓦,好多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