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暴力,自己动手6元钱搞定三叶草天线.

楼主(2013-01-18):
制作天线用的插头和馈线在北京中发电子市场单独加工是5元钱一套,其中含插头和150毫米长的聚四氟乙烯馈线,馈线要选粗一些的中间内芯是1毫米独股的那种,千万不要卖细线多股内芯的那种.1毫米左右的无氧铜光铜丝的价格是4元钱一米,大约可以做4-5个天线,也就是说一个三叶草的天线的材料成本不到6元.下图是我自己制作的5.8G三叶草发射天线.

5.8g工作频率:
3-4叶
频道                 总长                          折弯长度
CH1:5705 53.81630148992112  /13.45398773006135
CH2:5685 54.00562884784521  /13.50131926121372
CH3:5665 54.19629302736099  /13.548984995586938
CH4:5645 54.38830823737821  /13.596988485385296
CH5:5885 52.170263381478335 /13.0424808836023785925
CH6:5905 51.99356477561388  /12.99830651989839
CH7:5925 51.818059071729955 /12.954430379746835
CH8:5945 51.64373423044575  /12.91084945332212
1.2g工作频率:
3-4叶
CH1:1080/284.27962962962965 /71.06944444444444
CH2:1120/274.126785714285     /68.53125
CH3:1160/264.67413793103447 /66.16810344827586
CH4:1200/255.85166666666666 /63.9625
CH5: 1010/303.9821782178218    /75.9950495049505
CH6: 1040/302.78303747534517  /73.80288461538461
CH7: 1240/247.5983870967742    /61.899193548387096
CH8: 1280/239.8609375                /59.96484375

网友A:
没有专业仪器可以调好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仪器可以调好天线吗?

严格按照尺寸和角度制作没有问题的,效果很好.我曾经做了几只后到中关村大河电子城找卖车载天线的老板帮着测试了一下(之前在他那里买过长短两根苗子)驻 波 比: <1.5,实际使用感觉效果也不错,200毫瓦的发射功率在1000米左右图像稳定,用原来的小尾巴天线方向性强不说,超过300米雪花干扰就上来了,飞机在空中转向后还会出现短暂图像丢失.

网友B:
前几天入了个55的,感觉很不错。周末出去实际飞飞看。

网友:
好手工 一定要顶的

网友C:
没设备,只能靠主观臆测~~ 不靠谱啊
DIY是支持的,但是没有靠谱的测试方法,这FPV丢一次。。。。不知道能买多少跟天线。
闸蟹管够,唯醋缺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格按照尺寸和角度制作没有问题的,效果很好.我曾经做了几只后到中关村大河电子城找卖车载天线的老板帮着 ...

两百毫瓦的可以到1km?
那DJI的500毫瓦的,怎么只有1.2KM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NB。

网友:
尺寸有保证吗?

网友:
这就是乐趣

网友:
顶一个 只要想动手 一切都不是难题

网友E:
顶老K!

附上2.4G各工作频率的长度和折弯长度:
2414 MHz 127.18392709196354 MM  31.795774647887324 MM
2432 MHz 126.24259868421052 MM  31.56044407894737   MM
2450 MHz 125.31510204081633 MM  31.32857142857143   MM
2468 MHz 124.40113452188006 MM  31.100081037277146 MM
2490 MHz 123.30200803212851 MM  30.825301204819276 MM
2510 MHz 122.3195219123506   MM  30.5796812749004    MM
2390 MHz 128.46108786610878 MM  32.11506276150627   MM
2370 MHz 129.54514767932488 MM  32.38607594936709   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百毫瓦的可以到1km?
那DJI的500毫瓦的,怎么只有1.2KM啊?

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亲自试验一下或是到水立方飞场来我给你亲自演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设备,只能靠主观臆测~~ 不靠谱啊
DIY是支持的,但是没有靠谱的测试方法,这FPV丢一次。。。。不知道能买 ...

效果才靠谱

网友:
顶KILL大哥了!

网友F:
发射的芯不和负极焊在一起吧?是焊在一个独立的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射的芯不和负极焊在一起吧?是焊在一个独立的圈上?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先把屏蔽层剥出来,然后翻过来再将金属套压接上,金属套是和外皮屏蔽层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入了个55的,感觉很不错。周末出去实际飞飞看。

就是成都那家吗?小心内芯在振动过程中开路烧毁图传发射机.

网友:
这才是乐趣  左撇子无敌啊!哈哈

网友:
柏通1.2G的 貌似频道划分不一样
比如 柏通的1280是9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成都那家吗?小心内芯在振动过程中开路烧毁图传发射机.

好像是武汉的,焊点处上了那个什么胶的.
自己没那手艺,只有花钱买了,明天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先把屏蔽层剥出来,然后翻过来再将金属套压接上,金属套是和外皮屏蔽层连接的.

金属套是铜的?是什么配件的?怎么压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属套是铜的?是什么配件的?怎么压接呢?

就是插头压接专用的铜套,直接找电子商店老板要一只帮忙压上就是了.明天我把图片帮你发上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顶老K!

附上2.4G各工作频率的长度和折弯长度:

附上2.4G各工作频率的长度和折弯长度:
2370 MHz 129.54514767932488 MM  32.38607594936709   MM
比如说这个频点,129.545是铜线的总长,那么32.386是扇形面的弧度长度还是2个直边的单长呢?
想确认好别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附上2.4G各工作频率的长度和折弯长度:
2370 MHz 129.54514767932488 MM  32.38607594936709   MM
比如说 ...
是两边直线的长度,不是弧线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亲自试验一下或是到水立方飞场来我给你亲自演示一下.

PEK? 下次去的时候,有空去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属套是铜的?是什么配件的?怎么压接呢?

图片来了.将三叶草的铜线焊在压接的铜套上要比直接焊在屏蔽层上要牢固的多.

网友:
再看一次

网友H:
看了许多资料, 有些晕,三叶单片的分开角度到底是105度呢还是120度??。。求解。。。。

网友:
多谢楼主的教程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下楼主

那个馈线长度有要求么?

另外图里这个距离有要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许多资料, 有些晕,三叶单片的分开角度到底是105度呢还是120度??。。求解。。。。

105°是铜丝弯过来以后  同一根铜丝两个角之间的角度

网友:
支持你,其实就是数据问题,往高深了说那有几个能整明白?? 贴个牌子就说好东西,牌子货的测试数据呢?
DIY心细一些做一个比3DB全向天线要好的三叶草是没有多大困难。

网友:
咨询一个问题,发射机用3叶的,接收机一定要用4叶的,还是叶数无所谓?

网友(2013-03-04):
不知道效果如何,只是感觉天线的水好深!其实也贵不到哪去,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
手艺了得啊

网友(2013-07-05):
制作天线用的插头和馈线在BJ中发电子市场单独加工是5元钱一套,其中含插头和150毫米长的聚四氟乙烯馈线,馈线要选粗一些的中间内芯是1毫米独股的那种,千万不要卖细线多股内芯的那种.1毫米左右的无氧铜光铜丝的价格是4元钱一米,大约可以做4-5个天线,也就是说一个三叶草的天线的材料成本不到6元.下图是我自己制作的5.8G三叶草发射天线.

5.8g工作频率:
3-4叶
频道                 总长                          折弯长度
CH1:5705 53.81630148992112  /13.45398773006135
CH2:5685 54.00562884784521  /13.50131926121372
CH3:5665 54.19629302736099  /13.548984995586938
CH4:5645 54.38830823737821  /13.596988485385296
CH5:5885 52.170263381478335 /13.0424808836023785925
CH6:5905 51.99356477561388  /12.99830651989839
CH7:5925 51.818059071729955 /12.954430379746835
CH8:5945 51.64373423044575  /12.91084945332212
1.2g工作频率:
3-4叶
CH1:1080/284.27962962962965 /71.06944444444444
CH2:1120/274.126785714285     /68.53125
CH3:1160/264.67413793103447 /66.16810344827586
CH4:1200/255.85166666666666 /63.9625
CH5: 1010/303.9821782178218    /75.9950495049505
CH6: 1040/302.78303747534517  /73.80288461538461
CH7: 1240/247.5983870967742    /61.899193548387096
CH8: 1280/239.8609375                /59.96484375

极好

网友(2013-10-25):
好贴学习了  原来是.1粗啊

网友:
太好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4-05):
拆过一个成品的,量了一段线的长度才4.2cm左右,这个是哪个频率的?找不到数据。

网友(2014-05-17):
肯定好用,不过这年头最贵的就是手工了,卖个几十块钱也不算贵。

网友:
楼主是王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