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会干扰图传吗????????

楼主(2013-01-18):
微型5.8G 200的图传,电压是5V,现有12V电源,加个可调降压模块,会不会干扰图传啊?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的模块了,最好用铝箔或者铜箔包住屏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的模块了,最好用铝箔或者铜箔包住屏蔽下

网友B:
这个模块输出纹波很大,实测工作频率50KHZ左右,我买的10块一个,贵点的可能好点,只是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输出纹波很大,实测工作频率50KHZ左右,我买的10块一个,贵点的可能好点,只是可能

"这个模块输出纹波很大"什么意思,干扰厉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输出纹波很大"什么意思,干扰厉害吗?

DC-DC 是不断的开关然后滤波,达到降压的目的,比如12V转5V,就是开5ms,关闭7ms,后面接了电容、电感滤波

所以是直流转交流、再交流转直流,必然会有干扰的,不如直接接3S电池更纯净。

简单说来它本身就是个交流干扰源

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01_141925.html

网友:
输出1A的情况下,纹波接近0。1V,会不会干扰要实际试验才知道

网友:
12V的图传也是有开关稳压电路的,相对纹波系数小而已

网友:
实际使用也有干扰

网友(2014-06-28):
不用干扰降压也没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