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虎一驱动轮不正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18):
本人新人,求大神解救我的HL虎一
买回来后,发现坦克有履带 扫齿情况,于是
昨天第一次把履带拆卸下来,发现前驱动轮(有的帖子叫前刺轮)在转动的过程中有 聋 的现象,扭来扭去的...
求问大神如何解决,比较简单的办法...不才在下是小白菜一颗...
是否需要大拆?

忘记说了,本人是 塑料冒烟版的虎一 还未升级任何金属配件。

网友A:
摆动的很明显的话可能是固定轮子的螺丝松动,抠出轮子中间的盖子看看,拧紧即可
但要解决驱动轮摆动问题,最好是给轮轴加装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动的很明显的话可能是固定轮子的螺丝松动,抠出轮子中间的盖子看看,拧紧即可
但要解决驱动轮摆动问题, ...

很明显...加装轴承能从根本上解决驱动轮轴不正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明显...加装轴承能从根本上解决驱动轮轴不正的问题么?

这是目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