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配X6效果好吗?

楼主(2013-01-18):
      有没有模友这样搭配过的 ?性能怎样?

网友:
X650配X6我现在正在重新装配一下应该没问题的,但是原来的电机座要改一改才放心的,今天搞到了新电机座感觉蛮牢固的刚刚装好。

楼主:
电机我也没用XA的,我用的恒力盘式4822系列。
买X6就有地面站软件吗?要运行地面站除了飞机,飞控还需要什么投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我也没用XA的,我用的恒力盘式4822系列。
买X6就有地面站软件吗?要运行地面站除了飞机,飞控还需要什 ...

遥控,接受,这些不能少,另外可能还要加个路由器,看你选择通讯方式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要一个

网友:
感觉有点大马拉小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