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大家好,大家方向舵所对应的方向是怎么设定的?比如大打右舵是尾巴向右还是头向右?

网友:
头向右,顺时针。

网友A:
你说的尾巴是指垂尾尾部吧,遥控器方向舵向右打,垂尾尾部应该是向右偏,遥控器方向舵向左打,垂尾尾部应该是向左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尾巴是指垂尾尾部吧,遥控器方向舵向右打,垂尾尾部应该是向右偏,遥控器方向舵向左打,垂尾尾部应该 ...

不是的,请站在飞机后面,方向舵向右,机头会向右偏,尾巴会向左。

网友:
看机头的都是正解!

网友:
看头就行 别管尾巴

网友:
尾推的运动方向应与你的打舵方向相反

网友(2014-07-12):
头向右,顺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