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画张NAZA布线接线图玩一下

楼主(2013-01-18):
无聊画的,不知对不对,请大虾们指点一下,特别是电调的连接方式

网友:
刚好反了!DJI官网下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
看来LZ挺闲~~~

网友:
naza反了,电调线应该是机头那里

网友:
没错,机头是电调线的的方向

楼主:
是反了谢谢提醒,另外电调电源的连接方式有没不对呢?

网友:
电调电源没粘接好

网友:
图画得很漂亮,字也写得很整齐,楼主真的很细心,只是飞控前后反了。

网友:
你这个是普通8通道接收器吧 如果是futaba SB接收器比如R6208SB X2接S-BUS通道的吧

网友:
电调连接线也错位了~~~

网友(2013-08-17):
GPS方向反了吧?

网友:
字写的和我一样丑

网友:
楼主好精神 说明书上彩色的还嫌不够 自己居然画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