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航拍用无线双向对讲机

楼主(2013-01-18):
最近做
航拍
云台
手和飞机手沟通都用距离远都用喊的...
距离太远听不也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用过或推荐的无线全双工对讲机??

网友A:
没必要吧,,现在 手机 戴耳麦 就可以对付。。通话费用 也便宜。(No need
国际长途)

楼主:
但手機不支援三方通話...

网友B:
这个还不清楚,注意频率。别影响了。

网友C:
我用北峰5118A二手80一对与moto 6200C 二手100一对的。效果刚刚的。

网友D:
其实用八重洲再加上声控耳机就可以了,不用按发射键,说话大声一点就可以激活发射。

网友E:
这个方法行。

网友F:
我记得有次FPV的机机丢了,对讲机对图传有严重的干扰,对别的设备就不知道了!

网友G:
一般的0.5W就可以了 反正很近

网友H:
你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全双工通话,全双工电台的种类、构成等,你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I:
一般的对讲机频率也就是150--450M,图传频率是多少?如果同频当然会干扰的!

网友J(2013-02-21):
楼主的意思要解放手 不需要按ptt
1把对讲机 声控开下来
2网购 模块组装 全双工 对讲机 缺点 耗电厉害

网友K:
一般对讲机都是单工或者半双工的。而且12楼说的对,对于433Mhz,业余频段是433-436,频率上也会有干扰。

网友L:
尽量用409的吧。既不需要执照,也不会干扰。

网友M: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可以考虑下 载一个 “自驾游对讲机” 的软件 玩玩,我实验过感觉还不错,不过要联网的人都要安装运行才可以

网友M:
或用微信也可以,新版的好像也有对讲机功能,不过我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请教图传安装对讲机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