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PAD或安卓的平板当显示屏

楼主(2013-01-18):
信号先用图传传到地面,成AV信号,再把AV信号输入WIFI发射出来,再由IPAD接收,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IPAD或安卓平板看拍摄下来的画面,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AV信号转成WIFI让手机接可以看的设备?
IPAD的显示屏亮度可是很不错的,阳光下都看得清,

哪位有见过的,求AV转WIFI信号的设备,设备名称,

网友A:
视频采集卡 + 笔记本电脑 =AV变 WIFI

网友:
延迟更大了。

网友:
这么多个环节,要是出问题了,找起来多麻烦啊

网友:
延迟就会要命,再偶尔碰到个程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采集卡 + 笔记本电脑 =AV变 WIFI

有笔记本电脑了就不用平板看了。。 这是脱了裤子放屁的招,多此一举哈。。

网友:
笔记本用的采集卡不是很好用。。

网友:
目前还没有

网友B:
淘宝有IPAD 的显示屏套件,VGA   AV ,好像500左右吧

网友:
还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IPAD 的显示屏套件,VGA   AV ,好像500左右吧

我也见到过.ipad的屏加驱动板.直接输入av信号.你再自己加个ipad的壳.最好把接收电源之类的集成进去.外面一看就一ipad.多牛啊

网友:
wifi多麻烦,直接蓝牙不就完了,现在有直接视频信号转蓝牙的设备

网友:
在淘宝上看到过用WIFI,的摄像头,只要接了电源,就可以在支持WIFI的手机或者平板上看到摄像头的图像

网友D(2013-02-20):
不用这么复杂,直接有带AV输入的安桌平板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直接有带AV输入的安桌平板卖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链接

万能的淘  宝  搜 华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