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问题似乎解决,试验雕钢试试,有图。

楼主(2013-01-18):
在A3钢板上雕刻了几个字,有一次走刀成型的,有凹凸面字体各一个。看着没那么别扭了。F700,下刀最大0.6MM,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在瓷砖和酒瓶上做了小测试,目的是看看在硬和脆的物件上雕刻效果。总的来说还能满足自己的想象。希望后面继续努力。(机器看我其他的帖子有)

网友A:
用的什么刀?

网友B:
这种机器搞估计很废刀,到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
不错,光轴机也能这么厉害。

网友C:
我也觉得费机器。

网友D:
多大的刀?总感觉这个主轴F700,下刀最大0.6MM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搞估计很废刀,到时候得不偿失

是的,我也觉得会费刀。雕刻好几个字后听声音就变大了,停机看看刀刃尖头那边却是有磨损的。但是我走刀不是太快。做刀路的时候设置的是700,但是实际的好像达不到,下刀浅,走刀慢,直接导致吃刀量不大的。所以还能承受。做好磨一下也可以一样用。另外这个倒是钨合金刀,自己磨的,用断掉的平底立式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刀?总感觉这个主轴F700,下刀最大0.6MM有点问题

呵呵。设置的F700,实际中字体是圆弧形态的走刀多些,UG的会将圆弧的走刀速度低于设置的值。圆弧雕刻的时候二百多而已。0.6是肯定的,我试验过1MM的,掉步和抖动太明显。0.6的还好,表面看不出变形就是了。但是实际的变形肯定很大的。刀是自己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费机器。

你好。你们时候的费机器是什么意思啊?雕刻钢的时候会费刀是真的,但是总的还好。您这里说的费机器怎么理解?我要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刀?

你好。自己用废弃的平底铣刀磨的三凌刀。钨合金的,硬度55,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时候的费机器是什么意思啊?雕刻钢的时候会费刀是真的,但是总的还好。您这里说的费机器怎么理 ...

估计他们觉得您的机器刚性不够。
我觉得可以。f300,主轴3000转,下刀0.5慢慢磨加水没什么问题。会磨刀就省钱了。

网友:
在钢件上雕字,精雕机也不敢一刀下0.5,刀尖铁定没影了,别说尖刀,就是6MM粗的铣刀,下0.5MM刀尖也够呛,刀尖必须磨出圆角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自己用废弃的平底铣刀磨的三凌刀。钨合金的,硬度55,

钨合金的,硬度55啊!随便找个轴承钢的就60度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时候的费机器是什么意思啊?雕刻钢的时候会费刀是真的,但是总的还好。您这里说的费机器怎么理 ...

轨道和机架受不了这么大的力道呀。

网友F:
F700,下刀0.6,厉害,是怎么办到的?

楼主(2013-06-12):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搞估计很废刀,到时候得不偿失

你好。半年没逛论坛了。你说的对。所以我下刀或者走刀都很轻很慢的。雕刻刀是合金铣刀自己磨的,所以总体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他们觉得您的机器刚性不够。
我觉得可以。f300,主轴3000转,下刀0.5慢慢磨加水没什么问题。会磨刀就 ...

你好。我就是将走刀慢下来,下刀差不多0.5左右,看材料。我那个刀是加工中心废弃的合金刀自己磨的。所以没这么感觉磨刀太大。呵呵。半年来看论坛回复的。多谢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轨道和机架受不了这么大的力道呀。

你说的完全正确。第一刀一条线走下来,机器整个都是震动的。之后就好很多了。作为雕刻浮雕画来说,不求精度,所以能接受。但是做加工就不可以的。没精度的。玩意玩意是用来玩的。工业用机器不会这个样子的。呵呵,多谢你指教,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F700,下刀0.6,厉害,是怎么办到的?

你好。可以的,就是第一刀的震动和声音太吓人,之后的就可以了。我步进间距是0.15MM,所以第一刀以后的平行走刀切削量并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时候的费机器是什么意思啊?雕刻钢的时候会费刀是真的,但是总的还好。您这里说的费机器怎么理 ...

光轴能承受力的力量比方轨小得多。加工金属会让光轴过载,磨损变形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轴能承受力的力量比方轨小得多。加工金属会让光轴过载,磨损变形的快。

是的。4月的时候停了半月没玩。之后再开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吃力,找到原因是当时X轴停在中间,以至于中间位置下坠了点。这个就是光轴变形。后来换了根粗一号的,好很多了。至少眼镜无法看见的。这个雕刻钢件是可以,但是铣刀铣削就肯定不可以的,我试过了。雕刻的走刀慢点和吃刀量小,所以完全可以。铣削的情况,下刀已经0.1MM了,还是抖动的厉害,跟圆轨滑块间隙大有关。以后这个小机器要铣削加工的话,就改线轨吧。呵呵。多谢你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4月的时候停了半月没玩。之后再开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吃力,找到原因是当时X轴停在中间,以至于中间位 ...

指教算不上。帖子看得多了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