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省钱的双流

楼主(2013-01-18):
只需两个车用差速 光轴若干 伞齿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吗?

看图想象就知道啦

网友B:
好难想    好多箭头

网友:
不懂~!拿分~!拜拜

网友C:
还好我的坦克是老式的不用双流有刹车就行

网友:
双流的要顶。

网友D:
这个是最简单的双流!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最简单的双流!

简单是简单 但是齿轮得定做呀 没那资金去定做 也没那技术自己做 只能用现成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的坦克是老式的不用双流有刹车就行

模型在于折腾 恒龙原厂波箱看着都不爽

网友E:
改成横向的 能更省钱

网友:
楼主大神 赶紧弄几个出来卖我一个吧。

网友F:
对了 楼主 你把几个路轮的行程加大了? 是前8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难想    好多箭头

箭头是伞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 楼主 你把几个路轮的行程加大了? 是前8个吗?

对 前8个 后面两个没切  怕一轰油屁股就擦地 那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横向的 能更省钱

横向我也想过 但是条件限制 没法实行 首先驱动轴和差速的连接就很麻烦了 况且车的差速本身就很大 打横怕不够位  而且打横的话 许多东西得找人重新加工  麻烦呀

网友:
双流必须要顶

网友:
双流,没的说,顶起来。。。

网友G:
双流不难,关键你没有减速机构啊。。。。

网友H:
还可以简单些,用车用的中差速,是直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流不难,关键你没有减速机构啊。。。。

电机装上减速波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可以简单些,用车用的中差速,是直齿的

确实很简单 但是车用的直齿差速的齿一般都很大  车身高的坦克可能可以装下  但是现代坦克都很扁 估计装不下

网友:
我现在用的1:8油车中差速,45T直径47mm,99的底盘高度好像是50mm

网友:
我刚拆了1:8车上的差速器,换上了直齿,不过传动齿轮怎么连接到差速器上呢?难道单独弄个小轴两边装轴承??

网友:
难道要自己做差速器的轴??中间有个孔,材料好点不好打孔

网友:
齿轮开扁孔,直接套上

网友:
....这样的齿轮比加工轴还麻烦~~~~~~~~~~

网友:
好多90°喷齿轮,效率偏低。别忘了把差速器里面的油脂换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装上减速波箱呀

扭力够么。。。大比例的话,那就是考验你的差速器的内部结构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扭力够么。。。大比例的话,那就是考验你的差速器的内部结构质量了。。。。

试过才知道 大不了换上大T数电机 差速不是问题 反正国产货便宜的很

网友I:
新手请教个问题:双流的效果能不能用两个动力电机解决,一个电机连一个驱动轮,坦克往左拐,让左边电机速度慢下来,往右拐,让右边电机速度慢下来,原地打转,让两个电机相反方向转.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请教个问题:双流的效果能不能用两个动力电机解决,一个电机连一个驱动轮,坦克往左拐,让左边电机速度慢下 ...

这样就是普通的双电机传动了,,,恒龙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请教个问题:双流的效果能不能用两个动力电机解决,一个电机连一个驱动轮,坦克往左拐,让左边电机速度慢下 ...

你说的就是没改过的波箱~~~~~~~~~~~~~~没啥讨论的意义了

网友:
能不能不用双流波箱但实现双流的性能-----主要是匀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