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模拟器要几合一的呢

楼主(2013-01-18):
想买个模拟器,网上有4合一,8合一,12合一,到底有什么区别呀该买那个好,,晕了

网友A:
几合一都没差别,反正我只飞G4,建议最好买个无线模拟器,跟接收机配着用。在客厅坐着沙发练飞

网友:
刚买了个12合一的,用了凤凰4.0感觉还行

网友:
对于我来说,几合一都一样用,前提是:
(1)里面有凤凰模拟器。(再多的模拟器,常用的也就一个!)
(2)有适合的转接线,可以连接我的FUTABA控。

N合一好处是LZ可以逐个试试不同的模拟器有啥区别。
但实际上大多数模友有一个凤凰/G4/G5已经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合一都没差别,反正我只飞G4,建议最好买个无线模拟器,跟接收机配着用。在客厅坐着沙发练飞

怎么实现无线?

网友: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现无线?

同问,怎么无线呢

网友:
学习了,我还在练四通

网友:
要有G6的!訓練模式齊全!48個人仔!

网友(2013-02-19):
要是能设置在电视里面放出来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买了没,其实不用买模拟器了。决定要玩航模的话,直接买个控送模拟器的那种。
然后几合一不重要,最终去下一个G4之类的,够你玩的了。

网友:
我用的凤凰4.0感觉还不错

网友C:
买个加密狗就可以了,模拟器程序网上下

网友:
昨天刚入手一个四合一,还在练习中

网友D(2013-04-23):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现无线?
用无线模拟器,你好要再搭上一个接收机。一般没有必要。模拟器软件目前最大众化的一是凤凰、一是G4(系列)。

网友E:
买12合一的好

网友F(2014-10-01):
学习了,准备买个D10送模拟器的那种开始入门学习

网友G:
我想卖个模拟器 插USB 的那种 放家里也 闲置 已经从哪个走上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