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911的抖舵是怎么回事啊 求解释

楼主(2013-01-18):
总是抖舵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吱吱叫吧。。。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吱吱叫吧。。。我的也是。。
上下的晃动 受不了啊 怎么弄啊

网友A:
.... 那我倒没有。。

网友B:
小塞子兄:
建议:
(1) 可能电力不足: 把控电和飞机电都换上新的再试。
(2) 对频时陀螺自检不好: 开控、插电后速把直机放水平面。
(3) 舵机扫齿 / 接收不良: 试在晶震(主板前方左下角小银色圆柱形)
和接收天线脚补焊。如仍不行便要换新主板了。
陈伯

网友C:
可能是舵机炸坏了

网友D(2013-03-10):
如果不开控不抖,开控就抖—是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E:
找中立点找不准而已,把微调动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F:
内容祝大家爽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