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MX有电机轴卖吗?

楼主(2013-01-18):
最近灰机3D转速一高就有异响,估计是电机轴弯了,但450MX好像没有单独轴卖,求高手指点,要不直接换成花牌3,5MM的3980KV的电机?

网友A:
原来我也用的,,原来换了 蝎子 感觉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用的,,原来换了 蝎子 感觉很爽

可是亚托35P的电调HOLD不住蝎子2221啊···

网友:
花牌 新款 50A 不错呀。。定速也好

网友:
亚托的电机就是一次性东西

网友B:
轴有单独供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有单独供应的

求指点,淘宝没有啊···

网友C(2013-03-30):
兄弟,你的450 电机轴承买到了吗,我的也坏了,也找不到哪有卖,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450 电机轴承买到了吗,我的也坏了,也找不到哪有卖,谢谢先

没····我换了块电机哈···

网友:
轴一般不会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