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99A

楼主(2013-01-18):
一体的诱导轮轴

底盘贴的1MM不锈钢板
田宫黑皮猪
MD35的电调,7.2V带540无压力

想改个扭杆,没想好怎么弄呢,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切掉一块,放轴的

切掉一块,放轴的

网友:
我改造成这样就屌爆了  ,,, 现在连装进去个540都没办法

网友A:
好漂亮!不过加钢板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不过加钢板搞什么?

结实啊,奈操啊

网友B:
楼主的前轮轴是抄袭我的呵!不过你这样改还没有完全好!快速冲越障碍前轮轴与侧板的连接还是不稳定给你看我的仔细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623 看我的

网友:
我的可是真正的火炮哦!N95手机一炮!直接开花哈哈!

网友C:
是什么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前轮轴是抄袭我的呵!不过你这样改还没有完全好!快速冲越障碍前轮轴与侧板的连接还是不稳定给你看我 ...

借鉴,哈哈,我那也有螺丝固定啊,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马达

田宫540

网友:
你好,能帮忙量一下坦克底盘的尺寸吗??长宽高~~还有能来个高清的侧面图最好~~不带轮子的更好,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前轮轴是抄袭我的呵!不过你这样改还没有完全好!快速冲越障碍前轮轴与侧板的连接还是不稳定给你看我 ...

你那样改严重影响外观 说实话很丑  还是我这种方法最好 又坚固又不影响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样改严重影响外观 说实话很丑  还是我这种方法最好 又坚固又不影响外观

我这也不影响外观啊,是在车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不影响外观啊,是在车里面的

不是说你呀 我回5楼的

网友:
5楼的兄弟走的是性能路线.........模型还是首先考虑仿真为好,仿真的前提下提牢靠性以及性能

楼主:
由于底盘贴了钢板,所以合模作在了反映装甲下面,不会影响外观
合的还不时很好
换了格式11.1V里电,跑起来电调仍然没问题,速度有了,就是这噪音是在是。。。。。。。。。

网友E:
好暴力的配置............应该可以漂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暴力的配置............应该可以漂移了吧

那还没试,就是油门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丢转,真TM坑爹,油门到底更严重

网友(2013-03-31):
好手艺啊。

网友F:
做工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