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 980kv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话说小弟的naza加异行机架基本完工,今天上午去飞场飞了两个电,对naza的表现灰常满意,不过有点小小的问题,当我灰第二个电时,发现,三号电机朗宇2212 980kv 的电机用手拨动,有很大的阻力,不过飞一会就很顺滑了,但是今天下午去飞时,又出现了上述的情况。着是什么原因呢?不知有抹油遇到过木?
naza在飞行时,老是顺时针自旋,大概有一分钟三十度的样子,我试了试手动自旋,发现naza老是乱飘,不知道是不是和那个有问题的电机有关?

网友: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手动快速自旋,发现 naza会飘和升高,但电机一点温度都没有,向右转会飘向左转不会飘。

网友:
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吧,既然都有,就不是问题.也许是电磁还未消的原因吧,我的飞过后好像要好长时间才会顺起来

网友:
刚出场的电机需要磨合轴承。。。。

如果4个动平衡不超过5%都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LS的老鸟们!2212的问题已经找到,是轴承的问题!
关于顺时针自选,现在还木有找到原因!

楼主:
电机没有安装水平,一定会自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老鸟们!2212的问题已经找到,是轴承的问题!
关于顺时针自选,现在还木有找到原因!

请问是轴承的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轴承的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是在磨合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安装水平,一定会自旋

请问一下这位老鸟,怎样才能纠正电机不平的问题呢?

网友:
用水平尺或电子螺距尺。让电机轴平行

网友:
电机装歪了,鉴定完毕

网友:
郎宇电机我买过两次,每次都会最少一只电机的轴承是有问题的,使用郎宇就必须配备些轴承和轴。naza的自选问题有很多都存在,详情可以搜搜泡泡的帖子!

网友:
你没装GPS吧?没装GPS以及没有做过指南针校准,就会这样。还有,你有问题的电机是3号逆时针转的电机,这个电机对JJ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正好是让JJ顺时针旋转。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小心设置了刹车。。
经过试飞,顺时针旋转的问题也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