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应该选择什么三轴,ZYX?3GX?G31?

楼主(2013-01-18):
就差入陀螺了,本来打算入3GX的,但是有摸友说3GX对于新手来说很难调?那ZYX呢 G31呢   大家帮我推荐一款不超600的陀螺吧,主要就是悬停和飞飞航线,锁尾一定要好哦,不能有温飘的。K8就算了吧,毕竟三寨产品   稳定性不好说,前些日子入了个又出掉了。谢谢大家!

网友:
G31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A:
新手建议上g31和k8这两款尾巴都不错

网友(2013-02-25):
这三种我都用过,建议楼主上G31!

网友B:
ZYX真的很简单!现在还支持蓝牙传输!跟手机安卓系统联动!有两个版本老版跟2.0S版!不玩四轴和卫星就老版的可以了!自己看看ZYX的帖子吧!用过就知道!性价比很高!

网友:
3gx,kbar,gv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ZYX真的很简单!现在还支持蓝牙传输!跟手机安卓系统联动!有两个版本老版跟2.0S版!不玩四轴和卫星就老版的 ...

这机炸了还有配件吗?

网友:
我是来看4楼头像的

网友:
回14楼我不会3d的只是悬停有配件的所以才敢飞而且还是小心的飞!飞的也不高!其实它主要怕3轴弯,不过不怕我叫人做一大堆主轴10跟 横轴20对 尾轴轴光驱的呵呵超顺滑!!这机子真的很耐的!设计上是巅峰了!3角构架不像一般的450H架!3角构架坚固程度在建筑上是数一数二的!它的主板是双层的等遥控烂机身都没有烂!用料少又坚固!全外露电子设备机身的设计留下大大的兼容空间!我这个325还用500的无刷电机呢!现在还用360大桨稳爽!如果你有这机子就会深深体会到了!

网友:
G31 很好  GV8000也很好, xyz没用过。

网友:
还补充一下它的主轴是6mm 比一般的450大。矮的本来就设计用DFC 横轴是4X26MM 外丝 分离形式的 原来的无刷是4MM主轴 齿轮是ABS材质0.6模齿的非常耐用至今还没有烂过一个!我的500电机就有用武之地了!(500直升机就是0.6模的齿轮)

网友:
发多两张养养眼

网友C:
小姨子最适合新手

网友D:
zyx ,新手尾巴基本调不好会温飘;G31 新手调试简单,动作比较硬,整体用着还可以,尾巴锁的最好,基本不用调;3GX买了个还没用,看评测最新版的也很不错了。

网友E:
3GX 明显 效果最好 而且稳定。。。。。就事论事。。。

网友F:
这三个选项里面G31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G:
我直说我用过的两个 都是600元以内的,3GX 3.0 GV8000,GV8000比3GX好一个档次!3GX 自悬停不如GV8000那么稳定!

网友H:
mb很好用

网友I:
话说3GX比小姨子好调多了,基本按预设值就可以爽飞。

网友J:
俺只飞过华的小三轴/2702v/zyx-s~~~感觉zyx还是挺好的,呵呵主要没用过高端货,zyx电脑上调试貌似也挺方便的,基本不用去动高级选项

网友K:
刚买了zyx,不过还没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第一次
调好机身的所有震动就套上新手模式或者F3C模式都ok了!

网友L:
我是来看TD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