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请教焊制T插技巧

楼主(2013-01-18):
本来买了个60W烙铁头,手里有0.6和1.0和1.2焊锡,我在焊的时候老是嘎嘎赖赖的,绝大多数情况下T插不带锡,锡跟着烙铁走了,再有就是老是脱焊,个人感觉可能是焊锡质量有问题,准备换好些的焊锡,现在请问一下在焊制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手法吗?有什么技巧吗?还有就是需要多粗的焊锡最好呢?如果哪位高手有个焊T插的视频就再好不过了!小弟在这里不胜感谢!

网友A:
请用松香

网友B:
用點焊油會好很多~

网友C:
LZ请看这里:
【视频分享】电池、充电器插头焊接技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124

网友C:
补充,LS是焊香蕉头,T插的焊法大同小异。

网友D:
我直接涂的那种助焊水,就是眼药水那么大瓶子的不锈钢助焊剂。焊接会变得非常容易。

网友E:
要刮一下焊的地方才容易上的

网友F:
几个要点:助焊剂,上锡的时候金属部分的温度要比价高,也就是说接触时间要长一点。焊接的时候把另一端也插上,就是T插插好,防止变形插不进去。

网友G: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在去添加个助焊台,在看下。你们说的我感觉都有道理 呵呵 一个一个现实去 呵呵

网友H:
T插金属片用刀刮刮,然后上点焊锡膏。

网友I:
买瓶焊锡膏,大约2-3块钱一瓶,能用很久,在焊的地方加一点点就可以

网友J:
焊台很关键,焊好不要动,动了就虚焊

网友K:
我的 焊锡中是含有松香的,一般不用助焊剂,40w的烙铁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