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丝的精度?大家讨论。

楼主(2013-01-18):
用在哪来的大批量的零件是需要0.3丝的精度?从车床轴承--安装--法兰--卡盘--加工,是否能达到0.3丝的精度?我学习

网友:
只知道0.1毫米在中拖板标尺上是一格,其他一概弄不清。

网友:
想车掉一毫米直径,标尺打10格,车掉2毫米,标尺就转20格,俺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A:
柴油机柱塞配合间隙是1.5-2.5um。
生产方法是放大公差,大量生产,分拣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机柱塞配合间隙是1.5-2.5um。
生产方法是放大公差,大量生产,分拣装配。

对,那是通过研磨和照配得到的理想效果。

网友B:
0。3丝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在轴承行业中。0。3丝,快接近次品了。

网友:
目前也只是机械行业中的基础或细分部分吧,比如量具,上面那位说的柴油机柱塞,特殊的液压气动元件,轴承和导轨等。再就是模具行业。数控机床行业里微米早就是最基本的长度单位。

网友:
一般单板机控制的线切割机床,脉冲当量是1um。

网友:
3u 开粗后精密量度和打磨的活.

这裡谈及精密打磨的帖子不多. 相信会做的人
都忙於在打磨和熨钞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丝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在轴承行业中。0。3丝,快接近次品了。

你家轴承0.3丝接近废品呀?0.3丝是3谬即0.003毫米!P2级精度轴承内孔还-0.005~-0.015之间呢!

网友:

精细加工本来就是一个大范围,包括五全,电子,军工。属于高等加工,就像电子芯片的硅芯加工,植线等,现在芯片加工都上到纳米级了,它还是要依赖硬件的精密制造技术。一些特殊行业要求精度也非常高,像电镀贵金属,像镀金它厚度只有零点三到零点六微米。而有的针脚加工精直径也是只是一两丝直径,而上面还有坑位孔等等,在微加工车床有的要配上显微设备手动加工的

网友:
0.3丝的精度很高的了,一般的好像没那么高吧

网友:
普通车床估计在1丝左右,技术好的能车到0.5以内,但是由于车床本身分格精度就不高,所以再高就没把握了。
数控车床的话应该可以进入0.3丝,因为重复精度很高,一般成批件不换刀具的加工过程内(刀具变化寿命内)在某一尺寸时,相差不过2um.

网友:
当年普通车工吹牛逼:我一丝车三刀,刀刀下沫。后来被车间主任打脸了!严禁吹牛逼!

楼主:
我很佩服我曾看过的一个帖子。他说高精度的零件得有一个性能比较的稳定的载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家轴承0.3丝接近废品呀?0.3丝是3谬即0.003毫米!P2级精度轴承内孔还-0.005~-0.015之间呢!

你测一下珠子,就明白了。

不用P2  ,随手拿一个滑块的珠子测一下就明白了

因为这几天,我就刚测了 近 400个 珠子,并取出其中最小的,组成三个滑块

最后测量的最大误差是 0.004 数量仅5个,把这五个害群之马选出来后,滑块很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珠子,就明白了。

不用P2  ,随手拿一个滑块的珠子测一下就明白了

那是分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珠子,就明白了。

不用P2  ,随手拿一个滑块的珠子测一下就明白了

除了球之外,你要能把轴承内外圈在生产线上公差范围稳定的控制在3微米以内!

你将对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网友:
球的批量生产公差范围一批产品可以控制在1微米以内。

网友D:
之所以有球栅尺就是因为球的精度可以做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珠子,就明白了。

不用P2  ,随手拿一个滑块的珠子测一下就明白了

什么样的滑块?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很佩服我曾看过的一个帖子。他说高精度的零件得有一个性能比较的稳定的载体。

0.3丝 加工不是很难,难的是要准确 测量的准。线切割的精度貌似比较高,难得是光洁度的提高。磨床的精度可以控制在0.001左右 但是磨床的 两端很蛋疼,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整体稳定的结构。车床只适合玩玩粗加工。至于那些传的神乎其神 的高级数控,俺不敢赞同。 打个比方。镙12  T10之类的材料 高频淬火 上数控精加工那0.5丝的精度靠谱 还是上磨床精磨0.5丝 靠谱。前提是要达到那 传说级别的 花12       还要保证那传说级别的真圆度万分之一!!!!!! 路过机械区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3丝 加工不是很难,难的是要准确 测量的准。线切割的精度貌似比较高,难得是光洁度的提高。磨床的精度可 ...

磨床调好了两端不会蛋痛,技术好的调磨床可以整体公差在一个微米以下圆度零点五个微米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磨床调好了两端不会蛋痛,技术好的调磨床可以整体公差在一个微米以下圆度零点五个微米以下

却是这么个理。 不过有个 台阶咋办啊,尤其是内外台阶皆有的那种?望指教!!

网友:
不好说  国内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却是这么个理。 不过有个 台阶咋办啊,尤其是内外台阶皆有的那种?望指教!!

切入研磨,通过研磨,或切入多阶研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切入研磨,通过研磨,或切入多阶研磨

有详细的 资料连接吗?【切入研磨】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详细的 资料连接吗?【切入研磨】 学习一下。谢谢!!

说明书有介绍,倒网上不多,切入研磨也叫定位研磨,包括切入进刀装置,定位装置,砂轮仿型修整装置,符加装置有上下料装置,自动测量装置,自动进刀补偿装置(非数控磨床)

楼主:
大家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批量生产0.3丝的工件。不是单件,单件的话给我一定的量具我能搞定。

网友:
该精的就得精,该粗的可以粗

网友G:
我们有做过0。2丝的圆PG。直接叫上厂家来测。好的带回去。不好的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有介绍,倒网上不多,切入研磨也叫定位研磨,包括切入进刀装置,定位装置,砂轮仿型修整装置,符加 ...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再搞直机,刚看到回复。谢谢!!起初没弄懂名词的意思。后来明白了。直接切入【类似于磨曲轴,工厂出身 见识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有介绍,倒网上不多,切入研磨也叫定位研磨,包括切入进刀装置,定位装置,砂轮仿型修整装置,符加 ...

幸会 幸会  拜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有球栅尺就是因为球的精度可以做的高。

球柵尺的精度高不是因為球的精度可以作的比較高
而是金屬球的材質和機床一樣
熱膨脹係數一致
比較不受溫度變化所影響

光柵尺是玻璃作的
和機床的熱膨脹係數不同
若非在桓溫環境下
雖經校正補償後
在u級環境之下
溫度一變化時還是不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有做过0。2丝的圆PG。直接叫上厂家来测。好的带回去。不好的留下

PG作2U公差還要叫廠家來測?
一般機器狀況正常時
要作0.2U都沒問題的

网友:
普通机加工达不到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