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个问题:如果突然丢失GPS信号,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18):
在GPS飞行模式下,如果突然丢失GPS信号(比如飞进了城门洞、楼宇密集的巷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失控吗?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还有电子陀螺仪辅助定位,能够根据最后一次的GPS信号继续工作。

网友:
期待LX补充,技术高手来啊!

网友A:
GPS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姿态模式上的,丢失了GPS信号之后,就等于是姿态模式。

楼下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姿态模式上的,丢失了GPS信号之后,就等于是姿态模式。

楼下继续

丢失GPS信号是有个过程的,不是想像中关闭GPS那么简单的有和没有,在这过程中飞控处理飞行状态转换到姿态模式不出意外,才是真正的使用可靠性能!(重点是这个过程不是说姿态模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丢失GPS信号是有个过程的,不是想像中关闭GPS那么简单的有和没有,在这过程中飞控处理飞行状态转换到姿 ...

看来你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啊

GPS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姿态模式上,所以就算丢失信号,也不存在转换不转换的问题。

举个例子,你拿着指南针走路,知道方向,懂得怎么走路;一旦你的指南针丢了,你不知道方向了,但你还是懂得走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啊

GPS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姿态模式上,所以就算丢失信号,也不存在转换不转换的 ...

哦,似乎是明白了。就是说GPS模式与姿态模式之间应该是无缝切换的。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隔壁的WKM为啥丢了GPS信号就翻筋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似乎是明白了。就是说GPS模式与姿态模式之间应该是无缝切换的。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隔壁的WKM为啥丢 ...

翻跟斗你确定一定是丢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跟斗你确定一定是丢了GPS?

不清楚,俺也是看有别人推测,不然这筋斗翻的就更加匪夷所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啊

GPS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姿态模式上,所以就算丢失信号,也不存在转换不转换的 ...

你这个例子正好说明问题,“你拿着指南针走路,知道方向,懂得怎么走路;一旦你的,你不知道方向了,但你还是懂得走路吧?”在某个地方指南针方向乱了,路还是在走按照指南针方向走,你说会不会出问题?飞机在空中的速度肯定比走路要快几十倍了在分秒之间的。你看看有后果吗?(记住,不是指南针丢了!是指南针受到影响方向乱了)这就是楼主说的“比如飞进了城门洞、楼宇密集的巷道”在设备没有好的措施保证下会出严重问题的!

网友C:
GPS的0183码中有一个位段是用来判断定位状态的,飞控会读取这个信息来进行判断,当GPS的定位状态变成不定位时,会认为一直在当前坐标,姿态控制的目标量会变成水平姿态。磁航向是独立于Gps之外的,它与IMU共同组成航向姿态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PS的0183码中有一个位段是用来判断定位状态的,飞控会读取这个信息来进行判断,当GPS的定位状态变成不定位 ...

问题是受到影响的GPS定位状态,飞控认为还是在GPS定位状态,以上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飞控有没有这个判断能力和判断的时间长短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例子正好说明问题,“你拿着指南针走路,知道方向,懂得怎么走路;一旦你的,你不知道方向了,但你 ...

你看看楼主原本的问题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受到影响的GPS定位状态,飞控认为还是在GPS定位状态,以上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飞控有 ...

在GPS不损坏的前提下,GPS不定位的原因是无法接收到足够多的卫星信号导致无法解算位置,解算芯片在这种情况下输出的NMEA码中的定位状态位会变为2d定位或者不定位,这个数据是4Hz的(u-blox),如果跳转到不定位状态,其输出的经纬度会一直保持在定位最后一刻的经纬度,速度、航向数据会出错,而且飞控也一定会马上接收到不定位状态,执行不定位状态下的控制策略(一般飞控程序每个循环都要判断GPS的定位状态的),除非GPS突然坏了,输出错误的3D定位状态,这会导致飞控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受到影响的GPS定位状态,飞控认为还是在GPS定位状态,以上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飞控有 ...

给你个参考资料,至于NMEA是什么,可以baidu

nmea数据如下:

$GPGGA,121252.000,3937.3032,N,11611.6046,E,1,05,2.0,45.9,M,-5.7,M,,0000*77

$GPRMC,121252.000,A,3958.3032,N,11629.6046,E,15.15,359.95,070306,,,A*54

$GPVTG,359.95,T,,M,15.15,N,28.0,K,A*04

$GPGGA,121253.000,3937.3090,N,11611.6057,E,1,06,1.2,44.6,M,-5.7,M,,0000*72

$GPGSA,A,3,14,15,05,22,18,26,,,,,,,2.1,1.2,1.7*3D

$GPGSV,3,1,10,18,84,067,23,09,67,067,27,22,49,312,28,15,47,231,30*70

$GPGSV,3,2,10,21,32,199,23,14,25,272,24,05,21,140,32,26,14,070,20*7E

$GPGSV,3,3,10,29,07,074,,30,07,163,28*7D

说明:NMEA0183格式以“$”开始,主要语句有GPGGA,GPVTG,GPRMC等

1、 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GSA)当前卫星信息

$GPGSA,<1>,<2>,<3>,<3>,,,,,<3>,<3>,<3>,<4>,<5>,<6>,<7>

<1>模式 :M = 手动, A = 自动。

<2>定位型式 1 = 未定位, 2 = 二维定位, 3 = 三维定位。

<3>PRN 数字:01 至 32 表天空使用中的卫星编号,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4> PDOP位置精度因子(0.5~99.9)

<5>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6> VDOP垂直精度因子(0.5~99.9)

<7> Checksum.(检查位).

2、 GPS Satellites in View(GSV)可见卫星信息

$GPGSV, <1>,<2>,<3>,<4>,<5>,<6>,<7>,?<4>,<5>,<6>,<7>,<8>

<1> GSV语句的总数

<2> 本句GSV的编号

<3> 可见卫星的总数,00 至 12。

<4> 卫星编号, 01 至 32。

<5>卫星仰角, 00 至 90 度。

<6>卫星方位角, 000 至 359 度。实际值。

<7>讯号噪声比(C/No), 00 至 99 dB;无表未接收到讯号。

<8>Checksum.(检查位).

第<4>,<5>,<6>,<7>项个别卫星会重复出现,每行最多有四颗卫星。其余卫星信息会于次一行出现,若未使用,这些字段会空白。

3、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GGA)GPS定位信息

$GPGGA,<1>,<2>,<3>,<4>,<5>,<6>,<7>,<8>,<9>,M,<10>,M,<11>,<12>*hh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3>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4>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5>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6> GPS状态:0=未定位,1=非差分定位,2=差分定位,6=正在估算

<7> 正在使用解算位置的卫星数量(00~12)(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9> 海拔高度(-9999.9~99999.9)

<10> 地球椭球面相对大地水准面的高度

<11> 差分时间(从最近一次接收到差分信号开始的秒数,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为空)

<12> 差分站ID号0000~1023(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为空)

4、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RMC)推荐定位信息

$GPRMC,<1>,<2>,<3>,<4>,<5>,<6>,<7>,<8>,<9>,<10>,<11>,<12>*hh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网友:
我个人认为,。。。。。会。。。。。!!!!

网友:
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疑问,一起学习哈

网友:
是啊,GPS对飞控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俺也是看有别人推测,不然这筋斗翻的就更加匪夷所思。

說gps没問題的人越說越黑,有否實證gpd不會導致炸机?不是口說ok就行,有否做過實驗?囗講無憑

网友(2013-03-01):
引用 网友D:
說gps没問題的人越說越黑,有否實證gpd不會導致炸机?不是口說ok就行,有否做過 ...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哪位大神实际演示一下,看看什么结果!拍摄出视频,我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