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两只小电机

楼主(2013-01-18):
      今天买了坛友豆豆的两只电机,该电机应该是不错的,首先材料工艺比较正宗,噪音低振动小,外壳为铝合金材料重量轻也利于散热;其输入电压有可能是380V的,当用在220V时功率会有所降低,它的行星减速结构比较合理,形成了前轴为低转速大扭矩输出,后轴为高转速输出,断电后后轴是前轴的手动微调.如果要求电机能够正反转,可将通向碳刷的两根线引出交叉返回即可.总之该电机的应用空间比较广泛,例如用它做一只简易攻丝头还是比较方便的,利用调速电路来控制转速和扭矩,再搞一个正反转转换电路,向下为正转攻丝,向上为反转退出即可.当然东西还没到手,到手了一时也没空,先做一下脑力保健操而已.
电机图片

网友:
我有和这个样子差不多的电机,是单相串激的

网友:
很漂亮的行星减速齿轮

网友:
真是不错的东西!和电批的一样,就是大了好多!

网友:
你慧 眼识货。这个力大,攻丝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电机不小呢,我也有一个,直流交流两用的,接220V劲很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直流交流两用的

网友:
降了那么多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网友:
漂亮的行星减速

网友:
像是自动空气开关上面的。连续工作可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