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特惠700DFC装机帖,黑齿及螺丝全升级,外加嗡嗡声视频:)~~~~~~

楼主(2013-01-18):
【開 文】 亚拓700E DFC 新春特惠版开箱及安装
【機身編號】L123108624
【作       者】elem
【內        文】
  新购了亚拓700E DFC 新春特惠版套装,拍点开箱和安装过程与大家分享一下。
  亚拓一贯的包装风格,真是怀疑亚拓的整机里面的零件装箱是否有个标准程序,自己拿出来后,再就很难整齐的还原到盒子里面了,呵呵。

3GX系统,套装里面的还是2.1版,需要自己升级成3.0

所有零件都在这里了,另购了升级亮骚红垫片和前后黑色伞齿。700E DFC 同原来的700E V2相比,做了以下较大改动。1.旋翼头为DFC旋翼头。2 侧板为塑碳混合结构,底板为CNC一体铝合金底板。 3 舵机推拉改进为直推结构,动作更加暴力直接,但是这种结构缺点同样是显而易见的。4 尾部推拉直接升级为双推拉结构,精度很高。 个人水平不高,目前只能悬停和小航线,所以选择了低压舵机版

首先将黑色闪齿更换上去,因为没有专用工具,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黑色伞齿和轴承的配合非常紧,只能慢慢敲进去了。经验不足,敲坏了2颗轴承,欲哭无泪啊
尾波箱需要全部拆散,自行打螺丝胶安装,新款的尾中联好粗壮,呵呵,终于搞好了,累死我了

DFC专用十字盘,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原因,鱼眼轴承偏紧。

新款侧板,底部电池仓入口处为塑料,更加宽大,方便电池进出,但是这里应该也是整个结构的薄弱处。

主轴固定座,底板,电机轴承座,很漂亮

开始组装机身,先将金属零件装在一边的侧板上,螺丝没有上紧

将主轴插入,尽量保证轴承座的同心度。事后知道,没有在玻璃台面上校正侧板的垂直度,是个重大的失误,飞行中的嗡嗡响和这个步骤的安装不到位有着直接联系
安装机头设备仓,脚架,机身大体安装成型了

开始更换前面的黑色伞齿,又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新款的DS615舵机,为了防止舵机线磨破,我比较喜欢在外面包个套套

开始拧十字盘推拉连杆,700EDFC的球头扣已经升级为外面有金属箍,想必要结实很多了,连杆也做了升级,粗壮且中间可以上小扳手拧,方便很多。将3根连杆按照说明书长度安装好,这里要注意一点,请尽量保证连杆两头的球头扣拧入连杆的深度一致。完成了,给大家看看,呵呵

凤凰120HV电调,焊好插头。亚拓原厂已经设定好参数,只需要认个油门行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要设定定速飞行,还是要用设定联机线在电脑上设置。听说现在亚拓套机里面的凤凰电调烧了包换,放心飞,哈哈哈

电子设备装入机身,大致有个样子了,怎么感觉和450差不多的样子?大号450

考虑了一下,如果电调安装在尾部,不是很好走线,所以将所有设备都放在前面,不知道电调会不会很烫哦,好多线,布线是个麻烦事情,慢慢来
电动螺丝刀来了,是不是很偷懒,呵呵呵,手累了,没办法。不过后来试飞的时候,发现尾巴有点歪,没有和机身平行,大约有2度左右的夹角,侧板有点变形了,弯了,估计是侧板螺丝上得松紧不一。死的心都有了!以后不能偷懒了

尾巴相对容易些,直接安装的碳尾管,炸了再换那根铝合金的吧。按照说明书将传动轴装入尾管,装好尾波箱,插入机身,基本大功告成了。看到别人的飞机尾撑上有个固定卡,明天去老糜家拿一个,呵呵呵。还不会调3GX,明天找师傅调,为了方便使用十字盘调平器,旋翼头就暂时不装上去了。

挂墙!

目前的机机,450DFC   550E DFC  700E DFC

endß

网友A:
米物。。顶了再看。。 装机还戴手套。

楼主:
嗡嗡声已经知道原因了,主轴那块不顺滑!加上尾巴波箱那轴承发卡!!!轴承和专用工具在路上了!不知道换了怎么样!

飞机的前传动齿和后尾波箱齿都已经换成黑色齿,黑色齿上轴承安装真的很难!装好了以后,发现轴承都沙沙响!唉!早知道不换了的!

楼主:
4:50秒的时候,有点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物。。顶了再看。。 装机还戴手套。

武汉天气很干燥,加上要上胶和油,等等,手都裂口子了!没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武汉天气很干燥,加上要上胶和油,等等,手都裂口子了!没有办法!!!

没有收你的 500 真是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收你的 500 真是可惜。

还记的此事,呵呵!!!!!!!!!!!

网友:
大哥 你介似在干嘛

网友:
亚拓的忠实粉丝啊 嘿嘿

网友:
亲眼见过,好机

网友:
貌似据说是机身高频震动的声音,拆开重装,把主轴插进去再紧固侧板,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九旬老太为何裸死街头?数百头母驴为何半夜惨叫?小卖部保险套为何屡遭黑手?女生宿舍内衣为何频频失窃?连环强歼母猪案,究竟是何人所为?老尼姑的门夜夜被敲,究竟是人是鬼?数百只小母狗意外身亡的背后又隐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性的爆*还是饥渴的无奈?敬请关注今晚23点59分CCAV8年度巨献《楼主的不归之路》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楼主那bt的内心世界

网友:
求炸机图

网友:
不错,如需解决高频共振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哦!

网友:
装机的地方有些恶略~~ 呵呵~~~

网友:
突然间看到了魔兽世界,感觉好亲切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700DFC但是我买来就升级过了的

波箱齿也是黑色,不是吧!

网友:
赶快找老糜去免费换,不换炸店子

网友:
恭喜elem兄入亚拓700E DFC版!

老靡啊!700刷黑套件啊!!到货了就去拿啊!

楼主:
早知道买高压的了!

网友:
很明显是振动的声音。
改装黑色的伞齿压偏了或者伤了会有类似的问题
建议分别检查一下尾传动的前后伞齿,如果手动转动能感觉到卡滞不顺畅建议更换

网友C:
另外尾传动轴不直或轴承安装不同心也会有类似情况
注意不要混合不同厂家的尾传动轴承减震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尾传动轴不直或轴承安装不同心也会有类似情况
注意不要混合不同厂家的尾传动轴承减震胶

已经把机器重新拆成零件,波箱发卡的轴承已经更换全新的!等调试正常再拍视频!

网友:
550出么。。武汉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机器重新拆成零件,波箱发卡的轴承已经更换全新的!等调试正常再拍视频!

坐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D:
楼主的百得电起子和我的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百得电起子和我的一样,哈哈

我在论坛里发过起子的福利,全新150,呵呵!

楼主:
已经很顺滑了,一直无时间好好调机!!!

网友(2013-02-20):
引用 楼主:
波箱齿也是黑色,不是吧!

我到手的是白色的……

网友:
暴力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