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可以当无动力主轴不

楼主(2013-01-19):
弄了2个进口的铸铁十字滑台,行程大概是10*10cm,打算弄个车铣一体床,然后掏了个铸铝的立柱,另外就是这个玩意了,尺寸大概是铸铝主体高88mm,宽50多mm,不过这个轴感觉有点怪异,不知道怎么接夹头。

网友A:
这个重新车根轴才行吧

网友:
重新车根轴

网友B:
拆开,补一半上螺丝,车过

网友:
利用那座,挺结实的。

网友:
壳体不错,换个ER延长杆用正好。

网友:
好东西,补上另外一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新车根轴才行吧

不想重新车过轴了,这个是老外的东西上的,估计硬度等各方面不会太差吧,尽量保留吧。

网友:
这个链条链轮很有意思。

网友C:
专用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用膛刀。。。。。

如果是用作镗刀的话 那链条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
应该是膛夹头

网友:
还是换个er杆精度好

网友D(2014-03-24):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

这东西精度好啊

我那来做小铣床主轴  er20刀杆 换锥度轴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

这东西精度好啊

请问老兄你的ER20刀杆为什么有螺纹的?定做的吗?还是TB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兄你的ER20刀杆为什么有螺纹的?定做的吗?还是TB有?

卖来自己拿去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来自己拿去加工的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