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四轴在飞行中的上佳表现以及简单的自制方法

楼主(2013-01-19):
在经过三个多月的木制多轴机架的试制、试飞过程,如今终于有了比较满意的飞行效果。木制本身所具有吸震的特性与其粗狂的不容易颤抖的机臂,使飞行器在高速飞行时仍能获得比较稳定的状态,从而使拍摄的视频获得比较理想的画质-几乎没有果冻或水波纹。在几次意外的炸机经历中,发现了它还有另一个优点,在炸机时虽然损坏了机架,而对机上的电机、桨以及其他电子设备,都以机架的断裂而缓冲了对其它设备的伤害程度,至今没有因炸机而损坏那些值钱的宝贝
   在H型四轴、井字型六轴和Y六轴的三种形式的试飞中,最令我满意的还是H型四轴。它的带有底板的机身,在高空俯冲时可以把油门收到将近20%,这说明它具有一定的滑翔性能。从其制作上来说也是最简单易制的机架了。这里就它的制作方法画个草图做个简单的说明。所使用的木材均为桐木木片,规格为6X100X1000-8X100X1000(毫米为单位),在淘宝商城里有一森林笑。以制作一架H型四轴为例,其机架成本顶多在40元以内,是名符其实的廉价机架了。
  H型四轴木制机架的制作
几块桐木木片,或者其它木片也可,一把壁纸刀,一把小锯子,一些螺丝钉加上胶水,半天功夫就可造出非常廉价且实用的多轴机架来,它的机架自重一般在350-450克之间.
1)选用7X100X1000mm的桐木片3-4块(10-11元/片)。
2)用壁纸刀将木片裁出如图所示的木片。
3)用木工胶(白乳胶)粘好,再用2X10毫米自攻螺丝钉进行加固。
4)电机座用电钻或烧红了的钉子按电机座的孔位打好眼即可
5)机臂的粗细直接关系到在飞行中是否引起震颤,因此不要做的太细了,那样就不起防震的作用了。
6)胶水也可用热熔胶来代替,热熔胶是很容易附着在木头上的,如遇炸机损坏部分机臂时,用加热的壁纸刀片很容易进行拆卸更换。注意要用自攻螺丝钉进行加固。
7)电机的固定,如果你想很暴力的来飞,那就在木板底下用一小块碳板(玻纤板)或垫片来做螺丝的加固。
以下是H型木制四轴在近期的飞行表现,机上所载的GOPRO1相机是直接放在机头凸出部分的木板上,也就是所谓的硬挂,视频没有进行软件增稳,这个技术还没学会呢。

网友A:
失控了是什么原因啊 ??距离也不远啊

网友:
真够强悍的!

网友:
高铁顶起来

网友:
我来支持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是什么原因啊 ??距离也不远啊

失控是因为地形遮挡所致,飞得太低了,土坡和树遮挡了遥控信号,又是手动模式飞的,一下子就翻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前来支持,晚安!

网友B:
我买的板子刚刚到,老程就把图发上来了,真是及时雨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控是因为地形遮挡所致,飞得太低了,土坡和树遮挡了遥控信号,又是手动模式飞的,一下子就翻车了

没设置失控返航吗?

网友:
lz好有创造力

网友C:
你太有柴拉

网友D:
都是夜猫子,程老厉害,佩服

网友:
显示器跟我的一样一样的。哈哈

网友E:
机做的好,景拍的好,一个帖子有2种不同的享受.冰天雪地也关不住模友鱼友的脚步.爱好威力无穷.

网友F:
木制机架可以推广,鉴定完毕

网友G:
经常看到楼主的一些非常好的视频,你已经是这个论坛上我们学习的榜样了

网友:
北方到了冬天就有天然的飞场...

网友:
支持 木制四轴

网友H:
顶一下,老早就看过你的视频。

网友I:
飞机做得好,飞的也很好,,,赞一个,,,

网友J:
再动动脑筋改成折叠机架,方便外出携带,那就更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再动动脑筋改成折叠机架,方便外出携带,那就更好了。

折叠机架快拆快装确实方便,但是活动的关节很容易产生变形,旷量等不安全因素

网友L:
也准备学楼主做个木制4轴,木工方面需要哪些工具呢?

网友M: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把螺旋桨改成向下推的?不知道那样是不是效率更高?会不会影响操控?

网友N:
LZ  请问个机架,不带电池,空机多重?

网友O:
不错,很有创造性。 木机的减震性好,坠机后机构破坏,可以保护设备,而且成本低,就凭这几点,楼主的创新非常有价值。  不过,提点意见。 该机结构还可继续优化,还有较大的减重空间。机架可采用桁架结构,外蒙薄一点的巴尔沙木板,重量轻,强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板子刚刚到,老程就把图发上来了,真是及时雨啊!!!
非常感谢

呵呵,客气了,一直有你的支持,非常感谢!相信你做得比我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失控返航吗?

设置了失控返航,不知是不是因为是手动模式操作驾驶的,又是在急转弯状态下,还有高度太低等原因,在姿态模式下关控返航是没有问题的,而在手动模式下会不会有时间差,或是当时出现失控马上切到姿态模式或是GPS模式就能避免翻机呢,回头把飞机飞高了试试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有柴拉

哈哈,才没有多少,柴禾还是有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夜猫子,程老厉害,佩服

谢谢你的支持,谢谢楼上的各位!我们都是夜猫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做的好,景拍的好,一个帖子有2种不同的享受.冰天雪地也关不住模友鱼友的脚步.爱好威力无穷.

可不是嘛,那些冬钓的人们,热情如此之高比我们玩儿航模的瘾更大啊!大概是能创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制机架可以推广,鉴定完毕

哈哈,廉价的材料从哪里都可以搞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看到楼主的一些非常好的视频,你已经是这个论坛上我们学习的榜样了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是互相学习才有的一些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一下,老早就看过你的视频。

谢谢你和楼上几位的支持,今后还望多多关照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做得好,飞的也很好,,,赞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动动脑筋改成折叠机架,方便外出携带,那就更好了。

实际这个不难,只是便于拆卸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接线等等,实际把桨拆掉,一个500X500以下的框架还是很方便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叠机架快拆快装确实方便,但是活动的关节很容易产生变形,旷量等不安全因素

所言极是,实际此类四轴已经不大了,随手拿着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准备学楼主做个木制4轴,木工方面需要哪些工具呢?

木片很容易制作,用一把壁纸刀来裁割木片的宽度,七八刀就可以裁下来,用一把小齿的锯子或是钢锯切割长短,再有一把螺丝刀拧螺丝加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把螺旋桨改成向下推的?不知道那样是不是效率更高?会不会影响操控?

这样肯定会提高一些,毕竟机臂会阻挡一些,但是如果桨朝下方放置就容易碰到地面造成损伤,或者加脚架会增加重量,得不偿失的。我前面做的Y6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

网友P:
我也做了个木质四轴,也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做的,用的轻木。450结构,轻木也就40多克。感觉强度够了。用的450的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  请问个机架,不带电池,空机多重?

后面制作的这架空机在340克左右吧,它不会比其他材料的机架重多少,只是从外观上看很粗大,实际是空心的

网友P:
楼主应该在考虑下如果炸鸡能否减少修复的地方,就是模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很有创造性。 木机的减震性好,坠机后机构破坏,可以保护设备,而且成本低,就凭这几点,楼主的创新非 ...

谢谢你的肯定和支持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的确应该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没接触过巴尔沙木,应该试试。木制的机臂可以做的很粗壮,而不会很重,而机臂的粗细直接关系到是否避免震颤,如果巴尔沙木比桐木更轻更结实,那还是要选择它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做了个木质四轴,也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做的,用的轻木。450结构,轻木也就40多克。感觉强度够了。用的4 ...

做的真不错啊!你这个可以考虑从水上起降了,上一层漆就可以防水了。机臂为什么不做成木制的呢?我曾经用过XA650,但是我发现在飞行中机臂会震颤,高速飞行就会加剧颤动,所以我认为机臂的颤动是使整机不稳定的元凶,用木制的来做机臂,而且做的很粗,就是为了不让它们颤动。不过,还是期待你的实际飞行的效果。我有一个对准机臂拍摄的视频供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应该在考虑下如果炸鸡能否减少修复的地方,就是模块化

这个提法很好,我是在几次低空高速穿越时的意外碰撞,造成了机臂的损伤,因为是胶水粘的,就很难完整的拆下还完好的部分,现在改成热熔胶粘接,再用自攻螺钉加固,在炸机后,用加热的刀片就很容易拆卸它们了。木片的成本本来就很低,更换部分结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网友:
讲讲我的一点点设想,请楼主指正,(呵呵我也是想想)
1是否能把飞控板像CD机的机芯那样用橡胶弹簧固定?
2飞控是否单独有个底板,这样牢固性更好?炸鸡好歹不会受伤。设想,我的四轴还没有飞行。还在折腾通道问题呢。
3机臂是最大的放大震动源的,是否能通过两种木才或者不同材料来减少共振?
4在机身如果加上像鲨鱼样腹部的鳍样的机翼(当然要小点)是否能加强滑翔性能,当然这样的机翼用泡沫切割最划算,烂了就换新。
5我自己用的玉兔,我目前给玉兔就是飞控板和分线板间用锡箔纸隔离,不过锡箔纸还没有接地,木质机身应该可以做的更流线型,最好让炸鸡就炸机臂,因为没有轻木了,目前只有这样做了,老婆说我的是飞行的盒子,谁都想弄的好看啊。
感觉金兄应该继续发扬木质四轴潜质,以上是我不成熟的想法,如果有不对之处,请多多谅解。
再次感谢金兄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思路。

网友:
机臂如果用木质是否加入更多的X结构加强,也可以吸震?
我用450尾管就是想的便宜,坏了就3块钱搞定,尾管内部可以穿电调线,美观。不过震动比我在木头上要大些。

网友:
是个廉价的玩法

网友:
木质机架,大有可为。

网友(2013-04-15):
相当给力啊~!~楼主能帮做一套架子么。。

网友(2013-06-16):
请教程哥,你用的是恒力电机不?用的是多大的飞桨?3S或是4S电?OSD用的哪种?

网友:
严重留名,x650总是震动,不行我也做木头鸡架了

网友(2013-07-20):
程哥  您的这个JJ 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桨叶啊?
我按照你的图纸自己做了一个,用的朗宇V2216 KV900的电机  1047桨  大疆原厂的电调 NAZA V2 安装完成试飞的时候 震动是几乎没有了 可是JJ悬停很不稳定 总是飘啊飘得 是否是因为我的电机太小拉力不够的原因?还是我感度太低?我现在感度170170 150 150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动手的精神,另外还佩服楼主的手工技艺.........

网友:
那些人在冰面上搞那么多洞洞做啥?不会是钓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做了个木质四轴,也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做的,用的轻木。450结构,轻木也就40多克。感觉强度够了。用的4 ...

轻木部分想过用塑料瓶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好手艺,顶起。

网友(2013-09-22):
前辈6mm厚的桐木板强度够么。我找到有卖6mm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帮顶了

网友Q:
老前辈,你用的是什么图传和接收机啊,跑得好远啊,我的400mw图传跑出200米屏幕就花了……

老前辈,你技术真好,我还不敢看着屏幕来飞,您老人家用的视频眼镜吗?? 好厉害哦,我白天飞的时候,屏幕反光非常严重,看不清楚,我一般在下午后飞。

太膜拜你了,我也要练成这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前辈,你用的是什么图传和接收机啊,跑得好远啊,我的400mw图传跑出200米屏幕就花了……

老前辈,你技 ...

再顶上,老前辈求指教

网友:
看楼主视频,冰钓好玩啊…有机会尝试一回去。这几天去钓鱼了,每天二十多斤䲟鱼…
木制…正在着的中。
桐木板买来了…画线了,拿锯子锯…线歪了…它不按我锯子的方向走啊…郁闷。下午还是明天吧,看一个搞装璜的朋友有空没,让他帮我锯…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2013-10-28):
最近入门了多轴..大六轴啊..飞是没问题.就是手感不好.飞的不理想.
想搞个小的成本低的来练手.
看了程老师的帖子收益匪浅啊..决定也动手做一架木质四轴..但是有个问题.
您老的飞控是用什么模式啊.X4? 还是I4???请指教...

网友:
又见凤凰岭~~~

网友R(2013-12-12):
有创意 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S:
楼主 我仿了个你的机架。看看我仿的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340&extra=page%3D15

网友T:
哈哈,这就是我追求的屌丝架啊,总是有高人在

网友U:
桐木哪里买啊

网友V:
看着不错,有空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W:
刷成黑色的就更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