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480,咨询下问题

楼主(2013-01-19):
咨询哈,主桨用345还是360,这两种有什么讲究?动力需要换6s的吗,只求能侧摆,如果用3s的话电机齿需要换少的吗?尾桨夹需要换480加长型的吗?有关480要注意的都可以说,越详细越好哦,听说比450升力提升不少,想体验下。

网友A:
最好不要升级480,我们这边很多升级480的都改450了,主要是很多陀螺的设置没有480的默认参数只有450和250的,而且主流的9G舵机450暴力3D都是满负荷工作480更加吃不消而且9G舵机最佳工作重量在850G以内你折腾个480 起飞重量又要最少加上150G舵机负担更加大。9G舵机3D工作重量一旦超过1公斤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动作反应非常慢,还不如直接搞个500飞,真没必要折腾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升级480,我们这边很多升级480的都改450了,主要是很多陀螺的设置没有480的默认参数只有450和250的 ...

感谢半夜三更回帖,说的有道理。

网友:
现在215那些斜盘足够了吧

网友B:
九旬老太为何裸死街头?数百头母驴为何半夜惨叫?小卖部保险套为何屡遭黑手?女生宿舍内衣为何频频失窃?连环强歼母猪案,究竟是何人所为?老尼姑的门夜夜被敲,究竟是人是鬼?数百只小母狗意外身亡的背后又隐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性的爆*还是饥渴的无奈?敬请关注今晚23点59分CCAV8年度巨献《楼主的不归之路》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楼主那bt的内心世界

网友:
我的450SPORT 改480,上6S电机,斜盘舵机都用了DS510M,重量增加了,且耗电大,不过比450稳多少,有500的感觉。

网友:
不管改不改480,上6S都是推荐的,动力有质的飞跃
尾巴加长能提高锁尾精度,修改难度不大
大桨目前成本太高,如果能加长桨夹用325桨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暂时没卖

网友:
用3S电池的话改480效果不明显,可能得用6S才行

楼主:
看来改动力是必须的了,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半夜三更回帖,说的有道理。

坚持450 亚拓原厂 重量控制在850左右 可以用原厂塑料的都用塑料磨损了换即可,不要改什么金属,不要用什么山寨,要飞出技术原厂是必须的除了电子设备电池飞机配件能用原厂都原厂,虽然亚拓不是什么好机器不过他的450 毕竟是他的图纸严格测试的而且重量材料硬度平衡性都考虑进去了,你搞一堆山寨货改装只会烂你的手你会发现练了3年等于白练,我上次就改了个冰人的旋翼头,金属电池座尾座金属马上就感觉到飞机反应没原厂塑料那么快,回家称一下发现重了几十克,我目前看到飞450最好的还是小毛 模J痴,他的飞机没什么别的就是轻全部塑料垫片可以不要安装的基本上不安装,起飞重量770G,动作相当的快准做12点大本钟一点都不吃力,再看他旁边的飞480的动作又慢又糙,搞一堆山寨金属件的基本上只顶看不好飞,我现在的飞机亚拓原厂450PRODFC DS95X3 MKS 8910A+ K牌40A VB 5.3PRO 起飞重量820G相当好飞给力.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么繁琐
要考虑的问题真不少

楼主:
k牌40a多少钱呢。

网友C:
花费2000元,改过一过,只飞了一个起落。效果很差,马上就拆了。

网友:
我也想改,,不想想就行了,,就多那2厘米真没啥必要啊

楼主:
看来还是不要改了,呵呵

楼主:
也想改,就怕事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九旬老太为何裸死街头?数百头母驴为何半夜惨叫?小卖部保险套为何屡遭黑手?女生宿舍内衣为何频频失窃?连 ...

哈哈哈...........说的真好!
450改480本来就是蛋疼之举

网友E:
楼上的改了的有几个,没改不要瞎说。
我改了 48O  6S 还有台450 平时450用来热身,480才用来飞动作。比450稳多了。动作做的也准。舵机41总之O。太桨买2O元的玻碳。这也算贵?

网友:
特别是声音,听起来比450暴多了。总之,改6S480包你不后悔。

楼主:
哦?看来像改的话还是要改动力,哈哈,楼上用多大的桨?345还是360?

楼主: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看来还是自己去试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花费2000元,改过一过,只飞了一个起落。效果很差,马上就拆了。

能列个明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升级480,我们这边很多升级480的都改450了,主要是很多陀螺的设置没有480的默认参数只有450和250的 ...

你说的9克舵机指的是什么牌子的啊?我就是找不到有9克的金属数字舵机。
很多陀螺的设置默认参数只有450和250的,这是什么回事?能讲详细些吗?
480和500就差20,按你的建议上500就好了。你能帮助讲一下480和500的区别吗?最好列个包括电池等费用的清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说的真好!
450改480本来就是蛋疼之举

“450改480本来就是蛋疼之举”

能把各种之蛋疼列举一下? 让那些惑人之言曝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改了的有几个,没改不要瞎说。
我改了 48O  6S 还有台450 平时450用来热身,480才用来飞动作。比450 ...

我严重怀疑你用的山寨东西。

网友:
480算小众,性价比不算很高,特别有爱可以一试,性能肯定有提升但是不明显,而且要弄得好成本也比较高,上500才是质的飞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严重怀疑你用的山寨东西。

480 件  你给我找个原厂的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升级480,我们这边很多升级480的都改450了,主要是很多陀螺的设置没有480的默认参数只有450和250的 ...

这里说的陀螺仪是三轴吗?普通陀螺仪好像没有机型选择的选项啊?至于三轴,本地的模友用三轴飞480的,没见有什么问题。
当然舵机要好些的,普通450能用的舵机,用在480上肯定会吃力的,毕竟旋翼面积大了那么多。就目前的舵机技术来说,选个好舵机,飞480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要选好。
动力嘛,用3S也可以了,只是会差一些,做练习的话没问题的。如果用无副翼的话,对动力的要求还可以稍微低一点点。

要想爽,6S动力,360的桨,无副翼,好舵机,效果绝对比450好很多。
要想省钱,3S,加长桨夹用325桨,普通的好一点的舵机,一样可以享受到480的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里说的陀螺仪是三轴吗?普通陀螺仪好像没有机型选择的选项啊?至于三轴,本地的模友用三轴飞480的,没见 ...

现在 台湾 欧美 普遍高手都是450练习 最多搞个6S 几个折腾山寨480 的 本来亚拓的450相当好飞 结果换个山寨480 就变成个烂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台湾 欧美 普遍高手都是450练习 最多搞个6S 几个折腾山寨480 的 本来亚拓的450相当好飞 结果换个山寨 ...

用人家飞什么机型来判断一个机型的好坏,理由充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列个明细吗?谢谢!

机械部分飞越加长尾管、传动轴、传动轴过长,需要增加一颗轴承,要不传动轴回摆动、非耐克斯360mm桨、质量差的尾桨,这种尾桨要比正常的要长一些。
加大动力,采用6s。2100mah电池、该电池280克,重心正合适。加大舵机扭力,采用mks ds95。

网友:
飞行时间正常3D,长达7分钟,3.80 感觉不好,没有450的味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 台湾 欧美 普遍高手都是450练习 最多搞个6S 几个折腾山寨480 的 本来亚拓的450相当好飞 结果换个山寨 ...

您是有钱人。玩个450电调都花一千多。我们穷人玩的东西您当然看不上啦,不过您真的自己改过480飞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您是有钱人。玩个450电调都花一千多。我们穷人玩的东西您当然看不上啦,不过您真的自己改过480飞么?

飞过人家的 480 1000克重 可以用来飞3C 重得好稳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人家的 480 1000克重 可以用来飞3C 重得好稳定 呵呵

没有那么夸张。只比原来重20多克。还是得看原来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