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7设置450的方法~~~~快疯了~~~~~~~~~~~~~~~~

楼主(2013-01-19):
zyx陀螺仪,好赢40A
devo7和rrx701接收器
求教怎样设置devo7,我按照了一下两个图片连接线的

问题:接好线后,电调通电,自检完毕,电调嘀嘀嘀嘀嘀嘀嘀响,电机不转,zyx第三个蓝灯常亮,尾舵机打方向也不会转。只有推油门时斜盘舵机会一齐动,推升降和副翼时,舵机也会动
请教各位这样的问题怎样搞?????已经翻阅了很多关于devo7的老帖子,但没有办法~~~~华科尔的垃圾说明书不是人看的,根本没有人看懂。。。。
求论坛里用devo7飞480的高手指导一下我吧,谢谢!!!
devo7的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5291&uk=1242531564

网友A:
电调响时油门没有拉到最低,或者油门反向了,注意安全
蓝灯说明自检正常,尾舵不动检查CH4接线,你是什么尾舵?模拟的话需要设置过,不然容易烧

网友:
gear被设置成是否锁尾模式,搬动gear,zyx红灯就是锁尾,蓝灯就是不锁尾。

网友:
同用d7

看你目前的情况,斜盘舵机基本上在工作了,主要是电调的设置不对,所以电机不会转动,要看电调的设置说明书,这和d7没有关系。

诚如楼上同学所言,在其它设置正确以前,不要给电机接线,以免发生危险。一般在给接收机上电前,油门不在最低位置,电调是在设置状态,可以通过油门摇杆高低来设置电调,听电机发出的滴滴声确认电调的状态。也有所谓设置卡设置电调的。

建议你先调整控和舵机以及大桨还有小姨子等等,最后来处理电机不转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响时油门没有拉到最低,或者油门反向了,注意安全
蓝灯说明自检正常,尾舵不动检查CH4接线,你是什么尾 ...

我的斜盘是md933,尾舵是md922
现在尾舵会动了,但不知到方向是否正确,zyx变红灯了,,电调依然不停地叫,控里设置油门反向没有效果。新问题又来了,推油门时3个斜盘不是同时向上摆(前两个同一方向,后面一个反向)。
推升降舵时3个舵机同时向同一方向摆。推副翼所有舵机没反应。。。。

网友A:
变红灯是非锁尾模式,也是正常的
电调叫是油门不在最低,检查油门微调,油门end point行程
舵机方向问题,首先你要保证遥控使用普通模式,也就是不开CCPM混控,把后面的舵机在ZYX里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红灯是非锁尾模式,也是正常的
电调叫是油门不在最低,检查油门微调,油门end point行程
舵机方向问题, ...

遥控的斜盘类型是普通的,没错
油门end point行程,怎么调?

网友:
只能帮顶了·····,devo7好像设置跟10差不多,只是比较难一些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控里的摇杆需要校正,校正后就能调整电调的油门量程

网友:
我用的就是D7,飞450。没有什么问题啊。。和其他控一样

网友:
没D7,猜测是美、日手设置错误
看图感度通道接线没匹配

网友(2013-12-01):
英文的东西看见就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