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国产 新步进好?还是卖二手东方好?

楼主(2013-01-19):
买国产 新步进好?还是卖二手东方好?

求教 买新的国产的 那个牌子好 包括驱动器,  假如买二手东方的 。靠不靠谱

网友:
PD2086A AC60V 6A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洋垃圾别买到鬼子核泻以后的?否则那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就选东方  A5109-9412K   性价比高

驱动最好卖带保护的   tb又快180元的 6A 的  比较实在 虽然比几十 ...

龙猫菲菲。。。有啥AC 110V驱动器推荐的啊?

网友:
二手步进便宜,,价格是国产新的一半,,用起来也没啥不妥,,,

电机都好说,,驱动是个问题,便宜的看不上眼,好的太贵。。

网友:
自己玩,那个便宜哪个好。

网友:
如果没时间又不想折腾,就买新的国产步进+配套驱动器.

网友:
国产的水很深。。。。。有便宜又好用的,也有贵的很缺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就选东方  A5109-9412K   性价比高

驱动最好卖带保护的   tb又快180元的 6A 的  比较实在 虽然比几十 ...

有网址吗  二手步进电机加驱动

网友:
同求淘宝网址,86的

网友:
今天去废品站买了几个驱动,网上资料很少,是美国货,比我以前用的国产的重3倍有多,块头也很巨大,改天有空上拆机图。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哪里没法测试啊。

网友:
淘宝买电机 要买商家标注是精选的 用手旋转 磁性强的 有节奏感的

楼主:
东方步进 ,两项和五项什么区别? 具体指的是什么?

楼主:
如看 东方步进电机?

MoDEL:下面这个是型号 PK564 后面这个 A表示什么意思 看到有 A44, t10 等这些后缀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是是5相步进对吗?

最下面是直流0.75安?

网友B:
个人试验,110V2A的驱动比36V6A的有劲得多,不是一点点哦,那速度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试验,110V2A的驱动比36V6A的有劲得多,不是一点点哦,那速度不是一个级别

电压确实是关键。。。。淘宝上的驱动器价格,,基本上是电压越高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确实是关键。。。。淘宝上的驱动器价格,,基本上是电压越高越贵

电压标示在那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标示在那里啊

这里指的电压是指驱动器正常工作的最高电压。。

其实一般是个范围,,比如dc12v~DC36v     ac50~90V   AC110~220 如此之类的。。

正规点的会写在壳子上,,,,很多都不写,指写在说明书里,,,为啥不写,因为是众多型号的通用壳子,换几个供电部分的原件,就变成了新型号。。。

对这种不写电压的,我一般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