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友来指导下

楼主(2013-01-19):
我的450小鸡   装机完成后 试飞  切锁尾尾巴会左右摆动幅度很大 根本飞不了 然后各种调 最后还是解决不了 最终是切非锁尾才能起来但是尾巴还有一点抖动 可以看到尾巴下面的那两根碳纤杆震动很明显  450是飞跃的就几百块  原本以为陀螺仪问题 刚开始是个90多块的 不会调那个东西 后来换的大飞机的陀螺仪 701的 2000多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谁能指导下

楼主:
陀螺仪感度调低了啊  我发现旋翼头有点松动 但是我螺丝都拧紧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能左右上下可以摇动 轻轻摇的

网友:
LZ陀螺仪要用防震垫与机机固定。
如果防震垫不管用,可以在防震垫与机机之间夹个硬币。

做好上述工作,再调陀螺仪感度。

网友:
不会是尾桨修正方向错了吧?如果是轴传轴上的轴承可不是放在中间的。

网友A:
明显尾巴震动太厉害了
飞跃的零件,不能用在尾巴上面
反正飞跃的尾轴,我买了几包,没有一根是直的,全部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尾巴震动太厉害了
飞跃的零件,不能用在尾巴上面
反正飞跃的尾轴,我买了几包,没有一根是直的,全部 ...

夸张了吧!

我正在用飞越的450 Pro FBL全套,包括机尾,一切正常……

楼主:
就是郁闷啊 我用的减震垫啊  陀螺仪都固定好了的  今天换了个锁尾舵机  亚托的 但是 还是不能锁尾起飞 只能非锁尾  非锁尾的情况下 感度调的是5% 震动不是那么明显了 但是会偶尔出现抖动但是立马就没了 然后又隔几秒抖动一下

楼主:
知道的 大神们指导指导啊  急啊 飞机飞起来莫名其妙的突然小抖个2下  蛋碎啊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