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了个印章,正方形雕出成菱形

楼主(2013-01-19):
圆和正方形雕出来都正常。雕印章是凸出的字.正方形变成菱形了。是F值太快了(F1000)?
X方向是正常Y方向斜的。

网友A:
圆和方没问题说明,你的机器XY轴没问题。
要不是 速度快了。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晚上调到F500试一下。

网友B:
不是太快了,是你设置的问题,你设置成精确停止就好了。

楼主:
精确停止?找到了,一会设置一下看看,谢谢

楼主:
设置成精确停止也不行。还是老样子,是不是电机调试里面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