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的水下遥控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1-19):
无线电波不能在水下传播,潜艇模型的水下遥控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72M的遥控,没问题

网友A:
低频的无线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的无线电还是可以的,

    低频的无线电还是可以的?低到多少频率?控制深度可以到多少?功率在1瓦以内的遥控设备能够遥控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网友:
72的大概有3米,35的大概4米,反正都有富裕,一般最多水下2米到3米你就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频的无线电还是可以的?低到多少频率?控制深度可以到多少?功率在1瓦以内的遥控设备能够遥控的距离 ...

国内最低能买到27M4通,国外听说能买到29M9通,很贵,能到7一8米吧,很少有这个深度还能看清潜艇的,看不清你能遥控还有用吗?低频下不能传送大量图像,高频又不能穿透水,这就是遥控潜艇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最低能买到27M4通,国外听说能买到29M9通,很贵,能到7一8米吧,很少有这个深度还能看清潜艇的,看不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水下应该是超声波

网友(2013-03-24):
天C水质下,潜下一公分就看不见了,再谈控有意义么?

网友:
谢谢LZ,新手来学习
楼上有签地

网友(2013-09-18):
路过看了以后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最低能买到27M4通,国外听说能买到29M9通,很贵,能到7一8米吧,很少有这个深度还能看清潜艇的,看不 ...

再往下估计就超出模型概念了,对潜艇着迷的地方应该是能看到水下世界,但现在看来什么也没发生,烤鱼时候突发奇想,准备从小养条乌鳢听说五年后绝对生态漂亮,就是不知道如何来训练应该发什么信号,有那位龙虾指点一下,到时肯定放泥一马

网友B:
看了国外有潜艇水下视频的不知道如何搞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国外有潜艇水下视频的不知道如何搞出来的

加一个随行光(电)缆就可以搞定视频传输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随行光(电)缆就可以搞定视频传输的问题了

有木有不需要电缆无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不需要电缆无线的啊

没有,注意观察过泰坦尼克号的发觉吗?潜艇后一定有个电(光)缆的

网友:
又学习到知识了。咚擦擦。

网友(2015-06-17):
引用 网友A:
国内最低能买到27M4通,国外听说能买到29M9通,很贵,能到7一8米吧,很少有这个深度还能看清潜艇的,看不 ...

请教下 72mhz是不是只要把原来遥控器晶体和接收器换下就可以了 还有 问下 水下三米 离遥控位有20米可以遥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