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火花塞老烧!

楼主(2013-01-19):
遇到跟很郁闷的事情,求坛子里的高人们帮忙分析分析!
环奇的716油车(1:10 15级GO的机器),新车用15%TOP的油,主副油针均是出场状态(富油),磨了4箱油了。

火头在第一箱油时烧了一个。

后换了HSP N3的,一箱油后又烧了,电热丝烧的都变形了,火头上的正极接触头整个都烧蓝了。

个人认为一般贫油时才会烧火头吧?

网友A:
出厂时油针多半都是乱的
我以前买的车车,奸商说油针都调好的,到手直接猛跑
到手后跑起来确实很暴力,可一箱油没玩,就熄火了,就再也拉不着了,检查时火头烧了,换了个火头,照旧稍
找老鸟,老鸟说时贫油了,只有贫油会烧火头,
于是重新调车,主油针和副油针都调的稍富油,爽跑
最后得出结论,奸商为了满足菜鸟的油车猛跑的欲望,把车调的很贫油,推油门,刹车都相应很快,但大油门跑一会就会烧掉火头.
自己调吧,别怕调乱了,油车很好调的,启动后直接把油门推到顶,调猪油针,直到你听到发动机转速最高,然后逆时针转一点,富油一点,副油针调发动机连续性,调的时候猛推油门,直到油门响应速度很快,就跟街头小混混骑的大排量摩托车,油门一柠一松,发动机也跟着轰轰响一样,怠速到不熄火,车车又不跑就行.

网友B:
你送到人家修摩托车的地方帮你看看呗,或者去校油嘴的地方去矫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时油针多半都是乱的
我以前买的车车,奸商说油针都调好的,到手直接猛跑
到手后跑起来确实很暴力,可一箱 ...

十分感谢!
环奇的车出厂时一般都是调成富油状态的,而且这个车我看了是富油状态(看主油针位置),所以我才很奇怪为什么会烧火头。
其实问题算是发现了,环奇的车调过不少了(我是卖环奇的

这批车的主油针似乎跟以前的不太一样,所以犯了经验性的错误。

车还在客户那里,之前的情况说明是客户反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送到人家修摩托车的地方帮你看看呗,或者去校油嘴的地方去矫正下

这似乎也是个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