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这样微调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3-01-19):
我的550e dfc 安装时已经把三个舵机用水平座校准,和主轴保持垂直,而且推油时各舵机上升幅度也一直。但是在悬停时,松开副翼摇杆,飞机会向后倒退,说明elev比前两个舵机行程小,但是在静态调试时是没问题的。于是我将遥控器里elev的默认位置调高了两个百分数,即从-7.5%调到-5.5%,再次悬停,松开副翼摇杆,飞机不在后退,说明三个舵机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了,从飞行姿态来讲,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微调如果用水平座校准的话,肯定就不水平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样调整对吗?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
4楼说的对了~

网友:
俺觉得 飞机吗,机械调好点才是真的好!

网友:
你这样倒飞的时候又会出现问题的,头会朝上的。

网友:
可以使用控的微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机的话不应该啊,我炸过后用水平座校准才出现类似的状况。不过出现这种事应该调的是连杆吧,舵机已 ...

新机,没有炸过,静态调机时油门从最低到最高,水平座里那个套管都没有露出来,说明三个舵机的行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靠后了,电池往前装点试试

确实是重心靠后,550e dfc用的是600的尾管,用亚拓6s5200的电池已经最靠前了,另外一块3200的电池就需要配重来压前面。感觉最少前面要850g以上才能把重心落在主轴附近。

网友A:
如果是新机的话不应该啊,我炸过后用水平座校准才出现类似的状况。不过出现这种事应该调的是连杆吧,舵机已经调好不是就不该动了吗

网友B:
重心靠后了,电池往前装点试试

网友:
十字盘与主轴垂直不一定飞起来是悬停的,要实际飞行中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