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什么是三段开关

楼主(2013-01-19):
入魔一段时间了,停玩了三年回来准备进个新控,但遇到个问题,什么是三段开关?有什么作用?还有DX7S上有没有这个开关呢?
知道的魔友麻烦给小弟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无语,玩四轴吧
有上,中,下的就是

网友B:
DX7的摇控器在你右手最上边的那个扳把开关,有上中下三档。主要是为了在滑翔机设定襟翼的角度的。在直升机设定锁尾什么的。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可以分为上中下三段

网友D:
下 载个遥控说明书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释~~明解了~~

网友E:
从最上面拨到最下面,响两下就是三档开关

网友:
楼上正解,简洁明了

网友F(2014-07-12):
有上,中,下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