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关于0618挂轮盖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3-01-19):
刚买了台0618还没到货,缺了挂轮盖和电机座,想自己做一个,有0618的前辈们可以帮我量一下挂轮盖的尺寸吗?最好可以依葫芦画瓢一样把挂轮盖放在纸上用笔划一圈在寄给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即便都是0618,,那外型也差别较大。。。

网友A:
真不好量,有的弧度不知如何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好量,有的弧度不知如何描述.

可以依葫芦画瓢一样把挂轮盖放在纸上用笔划一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依葫芦画瓢一样把挂轮盖放在纸上用笔划一圈

画一圈你能用吗?

网友:
有个帖子是有张尺寸图片的,可惜我家里电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圈你能用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可以把这张纸寄给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可以把这张纸寄给我吗?

我这一张是A4纸,
我扫描后传给你,你用A4纸打印出来就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再邮寄行吗?

网友: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张是A4纸,
我扫描后传给你,你用A4纸打印出来就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再邮寄行吗?

好的 谢谢大哥了 挂轮盖的厚度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哥了 挂轮盖的厚度是多少啊?

如果还不行就给个QQ直接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传给我吧 我的QQ39579104

网友:
下 载了,非常感谢模友帮助!

网友:
徐州和天津的孔距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挂轮盖的壁厚是多少???

网友:
拿去 那些做 铝具的地方就帮做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挂轮盖的壁厚是多少???

2毫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挂轮盖的壁厚是多少???

这几天有点忙,晚上我找时间我测量。

网友:
不是做完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挂轮盖的壁厚是多少???

借楼主的宝地,回复MOFEIDIY兄弟需要的
“床头盖的圆弧直径,高度,还有两个侧面挖掉的半圆的直径和高度”。
说明:这个尺寸误差大,仅供参考,这图不知你能不能看懂,最好是边做边试。
你要用PVC板要做圆角会有难度。
床头盖是铸铝的,约5MM,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地方薄一点。

网友:
我的床头盖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回复MOFEIDIY兄弟需要的
“床头盖的圆弧直径,高度,还有两个侧面挖掉的半圆的直径和高 ...

多谢惠民兄,用PVC做也是考虑了很久再决定的,其他材料不好加工,漂亮的圆弧只能尽量努力了,一切顺利的话我想过完年就能看见了
拿到这些数据才发现原来挂轮盖和床头盖是如此袖珍,看来选择0618没有错

网友C:
俺用玻璃钢做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用玻璃钢做的,感觉还不错

老大,你用玻璃钢做的真好,我的PVC没有成功,接加热后折弯的角度不好掌握,而且一不小心就有裂痕,实在是没有信心了,今天也在琢磨玻璃钢,不知道这个难度高吗??准备先拜读下你的大作,方便的话请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论坛有兄弟翻砂做了几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用玻璃钢做的真好,我的PVC没有成功,接加热后折弯的角度不好掌握,而且一不小心就有裂痕,实在是 ...

个人觉得玻璃钢的挺简单的,泡沫做阳模再用石膏做阴模,然后树脂加玻璃丝布就ok了,想厚点就多糊几层。。。。。。。。

网友(2013-09-15):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玻璃钢的挺简单的,泡沫做阳模再用石膏做阴模,然后树脂加玻璃丝布就ok了,想厚点就多糊几层。。 ...

能帮做吗,费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