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6轴感度,云台感度

楼主(2013-01-19):
NAZA 6轴感度150 150 120 150,姿态130 130,云台感度20 20。试飞了下有点稳,但一有风就会晃,调不好啊,苦恼。有高手能指点下吗?还有每次启动会有3个同相电机转速会比其他3个低,起来倾斜的比较厉害。这个正常吗?

楼主:
为什么没人睬我呢,这是为什么尼

网友:
正常,naza搞稳了怎么卖猴子啊?

网友:
我的NAZA也一样

网友A:
NAZA只是一个姿态控制,有风当然会飘,掏点银子买个GPS就知道什么是钉子户了,呵呵。姿态控制不抑制漂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只是一个姿态控制,有风当然会飘,掏点银子买个GPS就知道什么是钉子户了,呵呵。姿态控制不抑制漂移的啊 ...

我的naza加GPS有风也超晃的……

楼主:
是不是哪吒本事没有悟空大啊,哪吒也就这样了,不能强求了啊。有木有哪吒调的超稳的那种(带G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加GPS有风也超晃的……

感度适当调大一点应该就好了,不过有风天气对四轴影响挺大的。

网友:
是不是起飞向一边倒?
我的也是,起飞的时候向右边倒,必须打左杆一点。 起飞后正常,奇怪。

网友(2013-02-27):
校准罗盘了没?

网友:
NAZA软件端电机怠速那里把速度升高就不会了。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