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驱动板的细分~~~~~~

楼主(2013-01-19):
驱动板的细分是要怎么设置的?是拨动这些个小开关吗?如果是的那么怎么知道我的驱动板设置在那个细分了?
菜鸟不懂  请老鸟指点

是拨动下面这些开关不?  如果是的 我现在的细分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板子跟委员长的一样的话。。

那么图片上的设置应该是 0.8A  16细分  慢衰减

点一下图放大就不模糊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委座
  还真是一样的啊~~~~~~但是看不懂怎么办?能解释解释吗

驅動板上三軸各有一個指撥開關(你照片上紅色的那個)
上面有號碼 1-6號
另一邊有個on
表示開關撥到on那邊為開

1及2是調電流用的
當你的步進是0.8安培的步進馬達
查表得sw1->on   sw2->on
就把1及2的指撥開關撥到on側即可
若你用3.0安培的的步進馬達
查表得sw1->off   sw2->off
就把1及2的指撥開關撥到數字側即可

3及4是調細分用的
一般兩相步進200步走一圈
你若調成整步(sw3->off sw4->off 3及4的指撥開關在數字側)
電腦發200個脈衝信號馬達就會走一圈
也就是一個脈衝信號會轉1.8度(360/200)
你若調成8細分(sw3->on sw4->on 3及4的指撥開關在on側)
電腦發1600個脈衝信號馬達才會走一圈(200x8=1600)
也就是一個脈衝信號會轉0.225度(360/1600)

5及6是衰減模式
高速時要選快衰減
低速時要選慢衰減
這樣比較不會過衝及噪音高

你相片之中
sw1=on
sw2=on
查表得電流為0.8a

sw3=on
sw4=off
查表得16細分

sw5=off
sw6=off
你選的是慢衰減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委座
  还真是一样的啊~~~~~~但是看不懂怎么办?能解释解释吗

如果你板子跟委员长的一样的话。。

那么图片上的设置应该是 0.8A  16细分  慢衰减

图片有些模糊,不知道看错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木有说明书   还有怎么测试呢?在哪里测试得出来?

两相步进是200个脉冲走一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环节干扰的时候,200个脉冲,机器移动的距离,就是一个丝杆导程

如果是数控系统,就把电子齿轮设置为1比1

如果是什么usbcnc,,就在多少脉冲移动1mm那里根据导程换算下。。

然后,让机器开动,跑一个单位的距离,,看到底跑多远,,根据距离就可以算出当前是什么细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的板子說明書
看起來是一樣的

谢谢委座
  还真是一样的啊~~~~~~但是看不懂怎么办?能解释解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说明书的话,看说明书,,,

没说明书的话,花时间自己测试。

买的时候木有说明书   还有怎么测试呢?在哪里测试得出来?

网友B:
我買的板子說明書
看起來是一樣的

网友A:
与说明书的话,看说明书,,,

没说明书的话,花时间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