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 450 尾巴急推螺距 尾巴会扣抽一下

楼主(2013-01-19):
先看视频

问题 急推螺距 尾巴会右抽一下。。 这个问题 困扰我好久了。。。郁闷
我故意上下窜的。。这个尾巴 实在不爽。。

配置
蝎子 2221 kv2010
260MG
好银铂金40A
futaba9257
v8 pro

设置如下

网友A:
这配置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3D油门看抽不抽

网友:
如果是normal模式,正常

网友B:
看上去这个尾巴不错了呀。楼主应该在normal模式下飞的吧,如果是这样最好不要做急推螺距的动作,没有任何意义。通常这个模式是用来起飞和悬停的,转速比较低,急推螺距,转速也会突然升高,较大的电流冲击会使你的电调不堪重负,同时转速的大范围瞬间改变,会使作用在机身上的反扭力产生快速且剧烈的变化,陀螺仪的反应可能会跟不上,哪怕及时给出了修正信号,尾舵机也不一定跟得上,就会出现尾巴抽的现象。楼主可能看到有人在起飞后会做几个上下窜的动作,再来几个定点自旋,然后就是眼花缭乱的3D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试试飞机的螺距是不是跟手,会不会掉转速,尾巴是不是听话,找一找手感。做这些动作之前,肯定已经切到idle模式了,此时飞机处在定速或者接近定速的油门曲线状态下,上下的跳动基本上是靠螺距实现的,转速的变化很小,只要感度合适,就不会出现尾巴抽的现象

网友:
没有调过V8,看看是不是尾舵机动作速度不够啊?

有没有尾舵动作加速的选项?

网友:
说的很专业,我也刚玩450,也学学

网友:
在不给油门的情况下,打左右打尾舵看看舵机动作。

用手要尾巴,看看尾舵机补偿速度是否够快?

网友C:
看到这个软件界面我是倍感亲切啊。为什么你的控制回路里左右差别这么大?你有没尝试减小一些总距补偿试试呢?

网友:
耀眼的配置。
不存在性能问题上甩尾巴。
看视频貌似你转速不高,如果螺距过大的话,肯定要甩的。
试试提高转速,最好定速。。降低总螺距 8-10度左右。

我花牌6s动力定速,12度螺距以上才甩一点。520舵机。
12度以下随便抽都不甩。ZYX

网友:
3D模式下如果急推油门还甩

在确保你转速足够以及螺距不过大(比如超过12度并且动力达不到要求)

然后再尾旋翼博士帽界面调整加速度,总距对扭矩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这个尾巴不错了呀。楼主应该在normal模式下飞的吧,如果是这样最好不要做急推螺距的动作,没有任何意 ...

是的呀。我是在 normal 模式飞的 , 还没有在3D模式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软件界面我是倍感亲切啊。为什么你的控制回路里左右差别这么大?你有没尝试减小一些总距补偿试试呢 ...

我设了30 30 的  可是他自个会变。。。

网友:
慢慢调整...注意一下感度和补偿设置...还要排震...有时有时有可能是那个小对齿和那个大小齿轮的牙合太紧了...和齿轮的和不平衡...也是会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了30 30 的  可是他自个会变。。。

那是你勾选了控制回路的“最优化”。它自己调整的。但是不应相差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勾选了控制回路的“最优化”。它自己调整的。但是不应相差这么大的。

为什么 它会自动调整 这么大 呢。。。  我尾巴 左行程 90 右行程 85   为什么勾了自优化会相差这么多  是我尾推中立点 不对吗

网友:
自旋優化只有初始時要設置,設定目的是為讓左右自旋速率一致
設置方式:
接上電腦或手機,先把尾巴的設定重置,此時會勾選優化選項,記得按一下鎖定模式為鎖尾
離線,起飛,開 IDLE (為求主旋翼的轉速固定,所以要開 IDLE)
打尾舵到底,左右自旋個幾圈後降落,然後接上電腦,看一下數據,如果修正值沒有差非常多
表示尾巴的左右行程設定是 OK 的,可以把自旋優化的選項取消(數值就會固定了)
再起飛測試看看左右自旋的速度是否穩定,以上.

网友:
米牛,别再抽插了,该翻了啦

网友:
设下螺距补偿就好了

网友D:
nomal模式转速低 尾巴抽是正常的。。。。LZ中将了 还是悬停阶段啊。。。灌水不如多练练模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