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天地飞WFT06X-A

楼主(2013-01-19):
请教:天地飞WFT06X-A 这个控,两个摇杆是自动归中的吗?还是油门那个从最下调到最上,能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A:
右手油门的话,右边的摇杆上下不能回中.......其他都能自动回中

网友B:
对,控都有一个摇杆是油门用,分别只 是左手油还是右手油

楼主:
会影响 坦克前进和后退吗?

楼主:
恒龙原厂的控,左右都是自动回中啊! 这个天地飞能遥控坦克前进和后退吗?好郁闷啊!买时问老板,他很清楚。但现在要我自己试试看。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影响 坦克前进和后退吗?
一般坦克都是左边摇杆上下前进后退,右边摇杆左右旋转.........所以建议买右手油门的遥控器....因为右摇杆上下一般控制炮管俯仰,不能回中也没关系

楼主:
哦 多谢了 我恰巧买的是右手油门的

网友C:
新手请问一下6通如何接坦克的几个动作~~能画个示意图吗楼主:)

楼主:
我也是新手 但貌似需要连上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