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长~~~新手配置求助飞APM......

楼主(2013-01-19):
新手一枚,打算飞四轴,潜水一阵研究出一下配置,求各位评价
APM2.5飞控带GPS
朗宇A2212 KV 980 1045桨
飞越SK450机架
中特威 AL30A BEC无刷电调

达普5200MAH 11.1V 3S 25C

根据淘宝得到的资料大概起飞重量在1100G左右

不知道和这个配置能飞多久,主要想用四周玩FPV。据说用盘式电机低续航时间可以久一点,不过盘式电机都好贵有没有一些的?怎样才可以续航时间久点?

(本人学生党,经济能力可想而知
也是狠了心才决定入APM也不知道实用性大不大)

准备用天6二代,不太懂遥控方面知识。玩FPV6通道够不够用,遥控范围大概有多大?还有看到一些6通道的遥控配了7通道的接收器这有意义吗?

网友A:
fpv把电机换成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把电机换成X系列。

谢谢答复,但我从淘宝上的效能表看到X系列在同样的11.1V 104X桨下推力为870G 力效为5.93  而A系列为820G  6.01。而X系列单价要比A系列贵好几十块
这样换有必要吗? 求解释?

楼主:
怎么没什么人回复啊?! 新手...求助啊...大神呢...

网友B:
遥控器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这是一次性投资,fpv个人觉得7通道是最最基本的,毕竟需要调节云台。
fpv对震动的控制要求很高,电机选择V2216吧,最少也是X2216,因为动平衡好,载重大些,免得你以后升级了。你选择A系列看似省钱,长远了看实在浪费。
架子考虑铝方管的吧,一定要带脚架,sk450的架子太软了。
以上都是肺腑之言

网友:
sk450的架子太软了是真的。

网友:
1、SK450架子太软了
2、新手飞FPV,损失的几率很大……
3、电机虽然可能X效率要低点或者和A系列差不多,但是动平衡肯定比A系列好,虽然比其它盘式的动平衡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这是一次性投资,fpv个人觉得7通道是最最基本的,毕竟需要调节云台。
fpv对震动 ...

谢谢,这样的话用蝗虫机架应该为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的话用蝗虫机架应该为没问题吧。

蝗虫机架真心不轻,我新买的蝗虫才装好还没上天,连电池和电子设备啥的一块儿快1.8Kg了。

希望上天表现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
开源飞控不好调试

网友C:
首先APM很强大!很开源,从长久的方向考虑可以不用更新了?遥控器嘛?如果用APM的话,最好用个8通道以上的遥控器,例如DEVO10,,报价大约730,最少用天7,补过可以用富斯9,这个比较便宜,电机的话如果FPV的话最少也得X2216,不果如果有钱的话,建议朗宇V2216 KV650,那个电机从给出的参数来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至于电池的话,其实我用狮子锂电池,感觉挺不错的,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APM很强大!很开源,从长久的方向考虑可以不用更新了?遥控器嘛?如果用APM的话,最好用个8通道以上的遥 ...

APM是挺好的,我最怕就是不会调...这个可能比较麻烦。看了你的建议原本是想全部淘宝搞定现在只能收二手的了,预算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这是一次性投资,fpv个人觉得7通道是最最基本的,毕竟需要调节云台。
fpv对震动 ...

觉得说的很中肯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是挺好的,我最怕就是不会调...这个可能比较麻烦。看了你的建议原本是想全部淘宝搞定现在只能收二手的 ...

你有多少米啊?我给你预算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多少米啊?我给你预算预算

大概只有1800

网友C:
电机可以买2212的四轴2212载重肯定不行,所以现在你弄2212的话肯定没法FPV了,然后飞控APM2.5  588RMB  遥控就天地飞7或者富斯9吧,这个加起来大约1100了,电机就朗宇A2212吧,也便宜,要是预算多就X2212,以后升级可已换成6轴的X2212这样FPV载重应该够,至于新手就上FPV就免了,因为新手嘛,还是不要FPV了,如果新手FPV的话必炸,X2212价格在90左右,X2216价格在109左右,不过淘宝上的X2216也有100一下的。。。电调嘛,就好盈天行者20A吧比较便宜大约45这个价位吧机架嘛弄个铝合金的吧,这样结实,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我就自己做,

网友:
在不朗宇A2216,那样的话,载重也应该可以不过不知道朗宇A2216怎么样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以买2212的四轴2212载重肯定不行,所以现在你弄2212的话肯定没法FPV了,然后飞控APM2.5  588RMB  遥控 ...

你好,我想用apm的,因为想以后扩展,想上6旋翼,能推荐性价比高的配置单吗?万分感谢!还有架子要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只有1800


首先APM2.6 价格要640RMB成套下来,GPS 电流传感器,飞控,外壳都有了
遥控:天地飞7   480RMB
电机:朗宇a2216或者4006盘式电机单个价格在70一下大概68左右,但是多买一般都有优惠,能便宜一些以A2216为例4个得话250RMB
当然6个更便宜大概360就能搞定,FPV嘛还是轴多点好,
电调:好盈4合一20A价格在175RMB左右,这个优势在于支持4s电池
机架:或者换铝合金机架,便宜,还结实 价格可以控制在200RMB左右
再加上点电线香蕉头的钱基本就1900了。。。这还不爽电池和充电器的钱
---------------------------------------------------------------------------------------------------
下面我们在说说FPV的钱,
图传:以5.8ghz的图传1W为例需要480RMB
摄像头:GPRO就不说了很贵的,用行车记录仪就行便宜300块撑死了。。。
云台:无刷云台成套下来就得800RMB左右,用普通的舵机云台也得要400RMB
地面显示器:7寸的液晶屏显示器也得要200RMM左右
---------------------------------------------------------------------------------------------------
电源问题
B6充电器需要 200RMB左右
电池 3s 5200mah要250RMB左右,,4S要300RMB左右
---------------------------------------------------------------------------------------------------
其他
OSD  要150RMB
数传要250RMB
航灯要50RMB
UEBC 要15RMB等等等等多了去了,,
-------------------------------------------------------------------------------------------------
以上就是所需要的东西级花费,你自己看看需要什么吧,这只是低端FPV还是高端的航模摄影高端的光电机加电调下来一套就得要2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