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云台增稳,用普通舵机,步进电机,还是选用无刷数字高速舵机

楼主(2013-01-19):
最近想选一款两轴云台,看了好多,最著名的要数大疆的z15,之后就是一些仿Z15的,都用步进电机改装云台,不用舵机了,看了很多,价格都不菲,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而且重量都不轻一公斤以上,我在想,贵的云台都上步进电机,主要是步进电机扭力大,响应速度快,增稳陀螺仪给出信号马上就能做出准确的反应。想想如果采用无刷大扭力数字高速舵机,可不可以呢???如果能实现,这样一个比较稳的云台3-4千内就能配下来,(无刷数字高速舵机)7公斤/cm,淘宝卖745元,好一点的云台1500左右,两个好舵机加云台,3000基本就下来了,请各位畅所欲言,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楼主:
初级模友,目前在玩玉兔六轴,想升级,搞航拍,目前正纠结在云台这里.机器好配,云台不好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级模友,目前在玩玉兔六轴,想升级,搞航拍,目前正纠结在云台这里.机器好配,云台不好选啊。

楼主想法和我一样,我也是准备用数字舵机做云台,但没必要7公斤扭力吧?我选的是3.5公斤扭力的,相机5N重量300克样子,这个扭力的舵机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和我一样,我也是准备用数字舵机做云台,但没必要7公斤扭力吧?我选的是3.5公斤扭力的,相机5N重 ...

用好了一定要想着告诉我啊,最好把视频以及图片都发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好了一定要想着告诉我啊,最好把视频以及图片都发来

原先我最早的一个云台就是数字舵机的,控制是用的RE,效果我也觉得不错了,虽然有点小晃动,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和小斯效果差不多)当然那个云台不能调整镜头的中心点所以不是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我最早的一个云台就是数字舵机的,控制是用的RE,效果我也觉得不错了,虽然有点小晃动,但还是可以接 ...

你说的控制用的RE ?初学者不懂,是一种云台增稳陀螺仪吗?

网友:
是XA的一个飞控,老飞控了,不过效果很好,

网友B:
云台的初级阶段是速度  当你过了那个时间段你就不那么认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的初级阶段是速度  当你过了那个时间段你就不那么认为了

现在的知识只是初级,不知后期升级后,什么会是关键,流畅的动作?

网友:
刚购买的飞越云台陀螺仪,还没等上云台,mc6500云台购买到家,5r镜头太重没法调节重心,卖了
听说云台陀螺仪不错
还没测试,没有云台

网友:
推荐你个舵机    SAVOX SA-1256TG  记得要买SA开头的哦! 最新版的  无虚位!    380左右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