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也改个5.8g的小一体4.3寸接收显示器

楼主(2013-01-19):
1月19日
看好多人改了,忍不住自己也改一个吧,昨天5.8g模块到了,二话不说,开工,开工,不过折腾了一晚上,很杯具,画面干扰很厉害

今儿晚上继续,改了下模块取电的方法,一下就OK了,装上照两张,开心啊

制作遇到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省得别人走弯路了:
1、购买零件,要注意SMA插座的内针和外针问题,我当初以为SMA就是标准的,结果买回来一看全没针,这个郁闷
2、模块5V电取电,我开始从显示器的电源模块取的,干扰得全是横道,后来换了个地方取,一下就没了,电路不是很懂,不过如果有人也有干扰,不妨看看电源的问题
3、馈线有点粗,有点硬,打孔的时候别忘了避开,我开始就为了好看了,和后面的按钮笔直的一条线,结果线都挡住了,最后是连掰带压的凑合装上了

来个整体图,小巧简单,为了拍照放在一起了,目前看,隔个屋子也没事

拍个单人照,电源用的2S的800mah锂电,直接粘后盖上,都看不出多余的东西,哈哈哈

特写看看,画质还算清晰吧,是要外场用的,所以上面原带的膜还没撕

1月20日
帮哥们也改一个,应某些童鞋要求,上个内部图

这次速度比较快,2个小时就改完了,主要是打眼开槽没合适的工具

来张小哥俩的合影,帅啊,嘿嘿

网友A:
明儿 赶紧拿走我的啊。

网友B:
撕掉膜吧,外场用,反光严重

网友C:
想问问看。显示器的选择要求是什么。图传接在哪里呢?什么样的显示器有带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儿 赶紧拿走我的啊。

明儿只要下雪,就把你搞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看。显示器的选择要求是什么。图传接在哪里呢?什么样的显示器有带接口啊?

显示器只要带av输入就行,没什么要求,图传直接接视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撕掉膜吧,外场用,反光严重

外场飞过一次,可能加了遮光罩,没什么问题,实在不行,一撕就下来了,不耽误飞,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只要带av输入就行,没什么要求,图传直接接视频输入

请问下什么显示器比较适合fpv呢?听说有的显示器信号差就会蓝屏,有没有那一款便宜点的?或者是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什么显示器比较适合fpv呢?听说有的显示器信号差就会蓝屏,有没有那一款便宜点的?或者是改装一下? ...

具体型号就不清楚了,我这个没信号会黑屏,自己改不太容易,是程序写死的,我都是飞看不见图像了,切返航模式就是了

网友D:
问一下楼主,你的图传接收有多大哦?是不是放到显示器里面?我4.3的屏幕拆开后后没什么空位了。能否给些你的安装细节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你的图传接收有多大哦?是不是放到显示器里面?我4.3的屏幕拆开后后没什么空位了。能否给些你的 ...

很薄,也就2、3个mm,贴后盖里面空间足够了,你上淘宝搜搜,有尺寸图

正好在帮哥们改一个,下午如果不去飞,就照几张吧

网友E:
上接线图给大家参考下嘛

网友:
便携fpv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接线图给大家参考下嘛

有图啊,一楼就有一张接线图,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帅!

楼主,你的显示屏是不是装在遥控器那里?我的装在遥控器那里,不开遥控没事,一打开遥控器就闪屏。控是2.4G的,图传是5.8G的。我正愁着怎么弄呢。

网友:
靠,现在都牛B哈,回头学习学习

网友:
天线放右边  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显示屏是不是装在遥控器那里?我的装在遥控器那里,不开遥控没事,一打开遥控器就闪屏。控是2. ...

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下,离控天线5cm以内,会有横道干扰,有时候会黑屏,稍微远一点就没事
控也是2.4g的,frsky的高频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看。显示器的选择要求是什么。图传接在哪里呢?什么样的显示器有带接口啊?

同问这个问题,如果是1.2G的图传接收机,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下,离控天线5cm以内,会有横道干扰,有时候会黑屏,稍微远一点就没事
控也是2.4g的,f ...

谢谢了。我试试放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这个问题,如果是1.2G的图传接收机,怎么改?

1.2g没这么小的模块,想整合在里面放不下啊,要能改,估计早就有人改了

网友:
请问接收怎么供电啊

网友D:
我又回来了,我的模块太大了,无法放进显示屏内,而且模块靠近控的时候干扰好大,只要在控的上面,15厘米内必有干扰,屏幕就有横纹,不过把接收放到控的底部却一点都没有干扰,怪事了。

网友:
这个可以批量生产吗

网友(2013-02-21):
问下楼主4.3的屏大小感觉怎样啊。  够了么。 要不要上七寸屏

网友:
干扰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你能告诉我你的 配件清单吗  我也配一个啊

网友H(2013-05-12):
接收模块没有放大电路,效果比原装应该差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收模块没有放大电路,效果比原装应该差些吧

一直在家里玩玩fpv小车,还没正经上过天,呵呵

楼主(2013-07-01):
引用 网友I:
请告诉下屏的参数

没啥参数,搜倒车雷达用的显示器就是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啥参数,搜倒车雷达用的显示器就是了

价格多少啊 我看到80元的 是不是和你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价格多少啊 我看到80元的 是不是和你一样的

当时90买的吧,朋友给带的

网友:
楼主求显示器地址

网友:
请撸主上一下制作过程以及报一下各个设备的价格·····非常感谢····不知道这个图传距离有多远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做工很赞!动手哦能力十分强悍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的接收时多大功率的,还有接收的取电是从显示器的哪里取的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放兜里都可以,请问有效距离大概有多少?